MQ-2烟雾传感器

楼主(2016-08-07):
小弟于昨天开始接触MQ-2、手上有一块开发板、跟着教程能够编程让MQ-2测的模拟量通过XPT2046显示在数码管上、想进一步学习让它能够显示在LCD1602时、发现显示的都是乱码!想不明白这个问题、难道显示在LCD上时数据要做另外的处理、显示在数码管上面的时候我就是通过测的模拟量通过对它取千百十个位、然后数码管动态扫描就好了、欢迎个位大神指点、谢谢谢谢

网友A:
数码管是七段码,数字经七段译码后送示.1602是点阵显示屏,你得把数字转成模点才行.

〓◆ 小工具专揖 共 86个 73.5M ◆〓
〓◆ 电子小工具汇集 33种 27.6M 〓◆ 走过路过,勿要错过 哈哈

去下一个模点转换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是七段码,数字经七段译码后送示.1602是点阵显示屏,你得把数字转成模点才行.

〓◆ 小工具专揖 共 86 ...

感谢、

网友B:
我原来DIY过没有数显的MQ2烟雾报警器  楼主最后能否开源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DIY过没有数显的MQ2烟雾报警器  楼主最后能否开源看一下

用LCD显示那部分直接把你MQ2测得的数据取千百十个位之后加上0x30、将数字转换成字符串就可以了、其余的跟MQ2使用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LCD显示那部分直接把你MQ2测得的数据取千百十个位之后加上0x30、将数字转换成字符串就可以了、其余的跟 ...

正解,好久没用,忘了1602内有ascii字库的,只要把数字转成ascii字符就行了,对于0~9数字加30H即为ascii字符了.误导了,少累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