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求助】用51单片机控制电调程序。

楼主(2016-08-07):
因为刚刚开始自学无刷电机,所以程序还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希望能够得到解答,十分感谢!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uojishu[]= {11,12,13,14,15,16,17,19,20,21,22,23,24};/*?70us????????????***/
                                                                                 /*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sbit Sevro_moto_pwm                =        P1^5;
sbit Sevro_moto_pwm2        =        P1^4;

uchar            pwm_val_left  =        0;
uchar              push_val_left =        0;
uchar                 AD_CHANNEL;

void delay1ms(uchar z)
{
    uchar a,b,c;
    for(c = z ;c > 0 ;c--)
        for(b = 142 ; b > 0 ;b--)
            for(a = 2 ;a > 0 ;a--);
}

void pwm_Servomoto(void)
{

        if(pwm_val_left <= push_val_left)
        {
                Sevro_moto_pwm  = 1;
                Sevro_moto_pwm2 = 1;
        }
        else
        {
                Sevro_moto_pwm  = 0;
                Sevro_moto_pwm2 = 0;
        }
        if(pwm_val_left >= 215)
                pwm_val_left = 0;

}

time1()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70)/256;
                TL0 = (65536 - 70)%256;
                pwm_val_left++;
                pwm_Servomoto();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70)/256;
        TL0 = (65536 - 70)%256;
        TR0 = 1;
        ET0 = 1;
        EA  = 1;

        push_val_left = duojishu[0]; //???????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delay1ms(5000);delay1ms(5000);//?????????????????/??0?(????5???)

        while(1)
{

         for( AD_CHANNEL = 0; AD_CHANNEL < 9; AD_CHANNEL++) //??????????!(??/???1)????9?
        {         push_val_left = duojishu[AD_CHANNEL];
                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
         }

        for( AD_CHANNEL = 9; AD_CHANNEL > 1; AD_CHANNEL--) //?9????????!(??/???1)????1?
        {         push_val_left = duojishu[AD_CHANNEL];
                delay1ms(5000);
                delay1ms(5000);
         }

                push_val_left = duojishu[0];

                while(1)
                        ;
}
}
已经用程序将电机驱动转动起来,但是注释的部分不知为何变成了问号。
可是我还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希望有大神能帮我注释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delay1ms(5000);

网友A:
编码格式不同,所以乱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格式不同,所以乱码

因为注释部分是中文,我想知道那些中文是什么。。。。还有数组部分 我也不太懂为何是 从11开始

网友A:
void delay1ms(uchar z)   delay1ms(5000)   都错了,有什么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delay1ms(uchar z)   delay1ms(5000)   都错了,有什么好看的

首先,如果错了你可以告诉我错哪里了吗?
其次,这本来就是一个求助贴,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看就不看。
最后,看来你真的飞得起,就算程序再简单,初学者不是都会迷惑吗?谁刚刚开始学就全懂了?你真屌。

网友B(2021-07-24):
引用 楼主:
首先,如果错了你可以告诉我错哪里了吗?
其次,这本来就是一个求助贴,你愿意回答就回答,不愿意看就不 ...

数据类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