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28335用定时器触发DMA,对外部AD进行采样

楼主(2016-08-07):
新手,我想请教一下关于DSP中的DMA传输问题,不知道怎样用定时器触发DMA,对外部AD进行采样,采样率在5kHz。我要利用DSP28335做一个电能表,需要采集电压,电流两路数据,各采集1000个点,采集完后利用算法对电压,电流信号进行分析,但是分析耗时较长,因此想用DMA传输方式,我在网上查也没有找到相关例程,希望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网上应该有吧。是在没办法就看手册。

网友B:
好久不用dsp了 现在再拿起来还挺费事

网友C:
你想用什么算法计算啊,我也是新手,采集数据没问题,怎么把采集到的交流数据换算成交流电压与电流呢!

网友D(2017-06-12):
同问,我也要实现这样的要求,不知楼主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