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中断里想调用某一自定义函数怎么搞

楼主(2016-08-07):
STM32中断里想调用某一自定义函数怎么搞

网友A:
中断里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B:
中断里除了处理中断的各种中断标志位和使能外,就可以直接调用外部定义好的函数体了。

网友C:
可从入函数!

网友D:
在中断里面可以直接调用吧

网友E:
注意这个函数是否外部也能调用,同时调用时候 有没有同时修改同一个静态变量

网友F:
直接调用即可,你直接像在其他主题函数里调用方式一样,放到中断你想要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调用即可,你直接像在其他主题函数里调用方式一样,放到中断你想要的位置。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注意这个函数是否外部也能调用,同时调用时候 有没有同时修改同一个静态变量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