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手机充电器可以给家用鼻炎仪650mah锂电池充电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08):
1 如果电池可以拿出来 淘宝买块锂电充电板 接个手机充电器 就可以充了
2 如果电池不能取出来,看看鼻炎仪的输入电压范围,接口类型 电流要求,基本符合那也是可以用的  充电器电流小点没关系但不能差太大 否则发烫容易坏, 电流大 没关系

楼主:
电流大反而没关系?

楼主:
充电器电流大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充电器电流大没关系?

一般锂电充电管理芯片都是设计在产品PCB上,所以只要外部输入的电流大于充电管理芯片设置的充电电流就可以了,大再多都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