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1027手机扁平马达

楼主(2016-08-07):
请问大神们,为啥单片机io口输出的高电平无法使1027手机扁平马达动起来呢?正常情况下用3.3v,就可以驱动这个马达啊,,,是io口输出电压过小么?要外加电压放大电路么?

网友A:
电流不够吧?

楼主:
那请问怎么解决啊?我准备把输出电压放大试试,用lm358运放

网友A:
用个三极管或MOS管把电流放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三极管或MOS管把电流放大一下

回头试试

网友B:
是输出电流不够,不能直接用IO驱动,你用三极管驱动吧。

网友:
哪儿有直接IO驱动电机设备的,这怎么可能,电机的运转是消耗电流的,IO口其实仅仅提供电压信号。。

楼主:
大神们,请问如何给锂电池充电呢?做了东西的解决电源问题啊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1 ... 48b.html?picindex=4

就是这种,但是不太明白,有木有现成的充好电模块啥的,时间紧啊

网友C:
我用电池试了一下,直接就能驱动,所以你应该是电流不够,你直接从VCC取电,用灌电流的方式应该就可以驱动了,你如果用输出电流的方式,电流弱,灌电流可以强点,为了保护端口,最好串联个1KΩ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