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哟哟哟,关于那个负阻。

楼主(2016-08-07):
首先说明,这里不讨论有源的模拟电阻(想玩的自己去买一台,型号是2724),只讨论实体的无源电阻。
这里也不讨论复杂的计算,我只说说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为什么想要得到它。

先说电阻
作为一个电阻,首先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它,测量的方法很简单也很多,比如给电阻流过一个电流,测量它两端的电压。
那作为一个负值电阻,我给电阻流过一个1A电流,如果电阻两端的电压是-1V,那说明这个电阻阻值为-1Ω。
就那么简单,没有复杂的计算,复杂的我承认我也不会。

用模拟电阻可以做到这个,机器检测电流后反馈一个电压,想要多少阻值都可以。但这里我不说这个东西,因为没有用,有用的是无源的。

那为什么无源的有用?

既然是电阻,那我用电源给-1Ω电阻加一个1V电压,我的电源应该显示电流为-1A(我的电源是能显示负电流的,你们的不行的去买台 是德科技 的6系列电源)。
如果显示的不是这个数,说明电阻不是负电阻,因为你根据R=U/I算不出来。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电流的倒灌回电源的。

如果说到这里你们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就真的很木头了。

假如真的有那么个理想的负电阻(不要问为什么说是理想的,因为这里的人都谈理想),阻值-1Ω,功率足够大,如果我给它加上一个220V的直流电压,那它应该流入-220A电流,也就是流出220A电流,然后呢?
加个逆变器啊,你家就不用交电费了!有多余的电还能卖给国家!

论坛里有个人说能做出负电阻啊,而且很简单很便宜啊。你们要不要去问他要啊。

网友A:
好象被你说悬了.

其实无源下负阻特性的器件或情况还挺多
只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那往往讲得都是动态电阻, 并非纯电阻.
否则你就违背能量守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被你说悬了.

其实无源下负阻特性的器件或情况还挺多

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啊,还有人说能做出无源的,我就想搞一个来测试看看有多负,他们个个都当我神经病,那我就和他们认真咯。
既然大师说他有那就叫他拿出来呗,拿得出来我就做测试,拿不出来就是他发癜。
万一人家做的这个东西很神秘呢,说不定连接了某个宇宙黑洞呢?或许里面放了个变形金刚里面的能量魔方呢?哈哈哈哈!

网友A: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 我觉得你合适去写作, 科幻小说. 哈哈
有很大闲扯的人, 别太当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 我觉得你合适去写作, 科幻小说. 哈哈
有很大闲扯的人, 别太当真了 ...

我有丰富的想象力,还有一定的经济头脑,写作这个我也有在做。

倒是大师跑哪去了?
大师出来啊,你的这个东西大有前途啊,做好以后电动车都不需要电池了,美国TESLA都要倒闭呢。
这么好的东西你不能掖着啊,你这等于是阻碍国家的科技进步啊,这样的做法不光是拖国家后腿,那是拖到大腿根部了,按照网上的说法,你那是扯到科技的蛋了!

网友B:
自己查一查,低压(这里的低压指气压)气体放电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日光灯即属此类,所以日光灯必须用镇流器(一个电感)与日光灯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查一查,低压(这里的低压指气压)气体放电的电压-电流特性曲线。
日光灯即属此类,所以日光灯必须用镇流 ...

怎么?
上次那人谁算出的-1Ω是气体放电电阻吗?
日光灯工作时内阻能到负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
上次那人谁算出的-1Ω是气体放电电阻吗?
日光灯工作时内阻能到负值? ...

“上次那人谁算出的-1Ω是气体放电电阻吗?”
“上次那人”我不知道是哪次哪个人。

“日光灯工作时内阻能到负值?”
是的。正因为存在一段负电阻,日光灯才需要串联一个元件来限制电流。

其实,不一定要气体放电,固态器件中也有,例如触发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
上次那人谁算出的-1Ω是气体放电电阻吗?
日光灯工作时内阻能到负值? ...

这是触发二极管DB3的伏安特性曲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触发二极管DB3的伏安特性曲线。

LZ要的是

    u/i < 0

    du/di < 0

的电阻。

网友D:
要无源的,还要2,4象限的,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Z要的是

    u/i < 0

u/i < 0 且 du/di < 0
这违反能量守恒,不可能存在。

万一人家大师很牛B,做的这个东西连接了某个宇宙黑洞呢?或许里面有个变形金刚里面的能量魔方呢?我可是把那个大师当神看待啊!你们不能这样说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触发二极管DB3的伏安特性曲线。

你这也是负负等正的东西好吧!

楼主:
反正就是某个大师哦~
说有-1Ω的,我没记得名字,好像帖子里还说送我两个我还不好意思和他白要呢.
帖子在哪我不记得了,趁我没找到之前快去改掉呗.

这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还说要我找几个三极管和其他电阻帮我搭两个,不用帮我了,自己做出来量吧
就实现一个最基本的功能,两条线,拿个表来量,显示负的电阻值就算有(短接表笔显示接近零欧姆,接普通电阻测量正常).
就一个两根引线的东西,拿得出来就是有,拿不出就是没有.说错了就是说错了呗,又不会掉块肉

楼主:
哎,某些人去某个地方做个"模拟飞行",就好像自己真上了天一样.

网友E:
0值电阻短接线都有,负电阻肯定也有!
(注:我个人没有卖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好像没纯负电阻的元件(分立件拼凑的不算),只在某个电压或电流之下才有负电阻。最容易找的到就是氖泡。 ...

氖泡以外,电火花、电弧、日光灯……所有气体放电都是。电火花可能是最常见的,开灯关灯,插烙铁拔烙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没纯负电阻的元件(分立件拼凑的不算),只在某个电压或电流之下才有负电阻。最容易找的到就是氖泡。 ...

我现在放宽了条件,拼凑的也算,但只是要求元件无源。也没说一定要违背能量守恒原则要输出电流了。
就一个简单的,万用表能测出就好,万用表已经给元件提供电流了,不能说我还要强求核能了吧。

氖泡也可以啊,但是要怎么样才能测出负的阻值呢?万用表没那么高的测试电压那就用源表也可以啊,静电测试仪也可以啊,直流下不行,那用交流的LCR电桥也可以啊,好点的LCR电桥频率都能从40Hz起调到上MHz。难不成,这个现象要0.XHz的交流下才会出现?

那既然有人说有,还能搞出来,你们应该和我坐在同一边看大神小露一手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氖泡以外,电火花、电弧、日光灯……所有气体放电都是。电火花可能是最常见的,开灯关灯,插烙铁拔烙铁… ...

我打个喷嚏喷出的气流也算,我喷出了一堆负离子。

打雷也算哦,你的意思是喊我上天去测量,对吧。

网友G:
真实的物量世界很难有负电阻,当然是指没有外部激力的作用,不要谈交流负电阻了,要谈绝对负电阻。因为能量源的问题。现实世界按最低能量配置的。也就是说在没有外部高超技术下,只有消耗自身或外部的能量能力,不可能自身产生能量。核能和化学能的激发也是消耗自身的能量,只不过难以产生这样一个过程而已。如果成为负电阻,必须从外部其他能量转化成电能,或自身其他能量转化成电能而已。一个例子,半导体致冷,吸热方可看成一个负电阻,但有方向的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就不要挑x大的毛病了,长久以来他是怎样的个性和作为,您应该比我了解。总体而言他算是不错的人。看来 ...

本来呢,我是不想发这个帖子的,但是看到有人说有我要买负阻这事有那么点好笑。
那好笑或不好笑,把东西拿出来就知道了啊,说有,又拿不出来。那你说该谁笑谁呢?

本来这事没牵扯那么人,你在旁边看戏我都不说,但你也来说有。那意思就是说要么你拿出来,要么你就是胡说。

这事我已经放宽了那么多了,,都允许用高压测试了,时间我也没限制,但是呢,你们自己跑来躺枪,大神在旁边看戏了。

网友G:
如果能生产负电阻作为能源使用,解决世界的能源问题,这个科学家绝对可以获诺贝尔物理奖。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大哥,上电和断电瞬间的就不要列入吧!否则马达都算是了,至于钨丝灯泡可以列入。 ...

钨丝灯泡恰恰不能列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能生产负电阻作为能源使用,解决世界的能源问题,这个科学家绝对可以获诺贝尔物理奖。 ...

跟这么牛B的东西比,诺贝尔奖什么的渣都算不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放宽了条件,拼凑的也算,但只是要求元件无源。也没说一定要违背能量守恒原则要输出电流了。
就一 ...

“要怎么样才能测出负的阻值呢?万用表没那么高的测试电压那就用源表也可以啊,静电测试仪也可以啊,直流下不行,那用交流的LCR电桥也可以啊”
测量电阻最根本的方法(根据定义的方法)是伏安法。欧姆表(包括万用表)、电桥……都是派生出来的方法。

网友B:
HWM 露一面就走了,我也撤吧,不再纠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怎么样才能测出负的阻值呢?万用表没那么高的测试电压那就用源表也可以啊,静电测试仪也可以啊,直流 ...

我不在乎方法,我只在乎结果,不要转移话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在乎方法,我只在乎结果,不要转移话题.

结果早已贴出伏安曲线,你死不承认,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早已贴出伏安曲线,你死不承认,我也没办法。

负压负流,不一样还是正电阻.说了和没说一样.

网友E:
买、卖负电阻,本是戏中之言。
当今世上无有材料能具有负的电阻物理特性,也就无有这种元件上市。
无人能否认吧!

有那么几种情况“负阻”概念依然存在。有很多元件可于特性中的一段儿表现出负的动态电阻,很多有源电路可以作出负的等效电阻,另外负阻还可存在于各种理论家的纸上谈兵,等等。
不信,老抽立马找个“电容+负阻”模型的数术解给你证明看。

网友I:
随着电压的增大电流反而减小的现象称为负阻。电压、电流都是正的。不违反能量守恒。用电压表、电流表测试负阻器件可以实验看到随着电压的增大电流反而减小的现象。有啥好奇怪的。

网友J:
一个说的是直流负阻,一个说的是交流负阻,扯什么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卖负电阻,本是戏中之言。
当今世上无有材料能具有负的电阻物理特性,也就无有这种元件上市。
无人能否 ...

模型就不要了,我还能模拟出来呢.
我要的是无源的-1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随着电压的增大电流反而减小的现象称为负阻。电压、电流都是正的。不违反能量守恒。用电压表、电流表测试负 ...

自己去找帖子,里面说了是-1Ω电阻,和你们那些负阻现象不要混在一起说!

楼主:
我已经点明了是-1Ω电阻.拿表测不出来这个数就别来BB.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楼主:
这个东西那当然是很厉害的,毕竟是大师,那他做的肯定是大手笔的,听说他现在还准备拍视频要当网红了。

网友K:
哈 楼主挺较真的,心里憋着一股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