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6.1 配置生成.out文件的办法

楼主(2016-08-07):
一般来说,直接导入官方的工程,默认就会生成.out文件的。但是貌似也可以设置生成其他的文件。

假如想配置转换工具或者文件的话,也可以在这里配置

但是自己最好不要乱动命令,直接复制例程的配置就好了。

网友A:
不是有out转bin的软件吗?

网友A:
CCS烧写文件都是bin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S烧写文件都是bin文件吧?

.out/.bin/.hex都可以

网友B:
5509好像下载的是bin文件

网友B:
用的一个spi的spiloader

网友C:
有CCS6.1教程吗

网友D:
生成的文件可以配置。

网友D:
在属性里面的输出配置名称。

楼主:
网上有个5.5的。也是也用不着教程,会编译和编写下载了,自己摸索就好。

网友E:
这个我喜欢设置为 download.out

网友E:
跟工程名字一样了,还真的不容易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喜欢设置为 download.out

确实是个好习惯。

网友F:
这个看下学习的,很有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喜欢设置为 download.out

这个不错,都是默认设置。

网友G:
跟ccs5不一样吗?

网友H:
这个就直接的设置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在属性里面的输出配置名称。

有配置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跟工程名字一样了,还真的不容易好找。

这个说的是,根据自己习惯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