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创新型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的应用可以解决哪些问题呢

楼主(2016-08-07):
态继电器的简要介绍          河北佐佑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采用世界上SSR最新技术线路设计,是在传统固态继电器的基础上上创新设计的由电子器件和继电器相结合的有触点的新型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
  与传统固态继电器相比,具有体积小且安装方便、功耗低、无需加装散热片、寿命长等优点。
  采用一体化安装技术设计,无需散热器,使产品更加安全可靠,用户使用安装接线更加方便。是交流接触器合适的更新替代产品。
  广泛应用于电炉温控、控机床,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橡胶塑料机械,数机器人,充电桩,中央空调,医疗,娱乐设施等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
型号        ZY-JDI2601单相超导固态继电器        ZY-JDI2603三相超导固态继电器
商标品牌        佐佑        佐佑
产品图片        国内首创无需散热器的单相超导固态继电器        国内首创交流、直流两用的三相超导固态继电器
输入参数
输入电压        3.1~450V AC.DC        3-450V
输入电流        1.5mA        2mA
确保关断电压        1V AC.DC        1V
控制电压形式        70A超导型交流、直流两用        210A超导型交流、直流两用
输出参数
输出电压        1-500V        1-380VAC
额定负载电流        70A基本无环境影响        70A
最大电流压降        <0.02Vrms        0.02V
关断时间        1/2周期+1ms        1/2周期
其他参数
最大电能损耗        <2.5W        <5W
触点材料        半导体+银合金        半导体+银合金
触点负载电流        70A        210A
触点切换电压        0-380AC        0-450AC
工作温度        -40℃~+85℃        -40℃~+85℃
产品净重        220g        412±5g
外形        83*58*47.8mm        117*76*54mm
二.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的应用所解决的问题

1.解决了标称电流和实际应用中不符的问题
    超导固态继电器解决了以往固态继电器在出现问题要更换时因型号或相关性能参差不齐而非常麻烦的问题,超导固态继电器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标称电流70A,控制电压3-450V的单相超导固态继电器意味着就可以承受70A的电流从而没有任何问题,70A以下的电流可以随便使用,电压非常稳定和灵活,即使是2节3V电池也可以启动这个超导型的固态继电器。可以广泛应用在电炉温控、控机床,包装机械,印刷机械,橡胶塑料机械,数控机床、机器人,充电桩,中央空调,医疗,娱乐设施等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
2.解决了固态继电器散热的问题
    超导固态继电器解决了所有的固态继电器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固态继电器的负载能力受环境温度和自身温升的影响较大,需依据实际工作环境条件必须加装相应的散热装置才可以正常工作,保证产品不会因为而热引起失控,从而造成产品的损毁。而超导固态继电器不同于传统固态继电器就在于它拥有触点,触点采用了半导体+银合金的材质,使得电流导通后,电子超导型固态继电器自身电阻值极低,甚至达到了零电阻的水平,成为了一种超导体,它在工作的时候,产生的温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内部器件不会达到损耗,所以在工作的时候不需要加装任何散热装置。
3.解决了一些大功率固态继电器体积过大的问题
    超导固态继电器还解决了一些大功率的固态继电器因本身外形和重量很大,再加上所必需的散热装置,所占的空间必然很大的问题。超导固态继电器的产品净重非常低,单相超导固态继电器(ZY-JDQ2601)的重220gz左右, 三相超导固态继电器(ZY-JDQ2603)的重420g左右。由此可见超导固态继电器的体积小,安装方便,可以大大的节省安装所占有的空间,使其有更多的选择去安装更多的工作装置。
4.解决了控制方式单一的问题
    超导固态继电器解决了目前常规固态继电器因控制方式不同,分为交流固态继电器和直流固态继电器,交流和直流不能通用而造成单一的问题。超导固态继电器的可用范围宽,控制方式为超导型交流、直流两用。交流款、控制电压交直流3-500V可以直接使用启动、停止按钮,无需辅助电源,可控制主回路、直流款、控制电压3-100V,能够能够合理的控制转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