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低压得到3800V

楼主(2016-08-07):
错电源大牛的地,请教产生3800v,电流10ma的电源模块。用一般的升压电压,一次性升得上去吗?

网友A:
直流输出功率38W,只要电源电压不是太低(十几伏以上),一步升压没有问题。但变压器的绕法很有些讲究。

网友B:
找个隔离变压器 220V 50W 或者100W的
然后倍压整流 几倍压自己算下
注意电容和二极管的选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流输出功率38W,只要电源电压不是太低(十几伏以上),一步升压没有问题。但变压器的绕法很有些讲究。 ...

有采用变压器升压的方案吗。可以有偿支缓下兄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隔离变压器 220V 50W 或者100W的
然后倍压整流 几倍压自己算下
注意电容和二极管的选型

变压器,二级管,MOS管,在高压低流的情况下,应该都有讲究。这么高压,不敢轻意做实验呀

网友C:
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二级管,MOS管,在高压低流的情况下,应该都有讲究。这么高压,不敢轻意做实验呀 ...

有什么不敢的呀
你知道电蚊拍的电压 升到多少V?

网友D:
找CCFL的驱动电源芯片就好了(不过CCFL已经被淘汰很多年了,芯片不好找
),要用变压器升压,电路一般有推挽、半桥、全桥。

网友E:
CCFL的电压大约1200V,启动后约800V.空载瞬间高压有些能上去,但是我试过,线圈间隙会放电.
如果真要那么高的话建议使用HID的安定器,3KV-5KV输出.
倍压整流估计难上去,我试过,倍数越多每一级的电压会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CCFL的电压大约1200V,启动后约800V.空载瞬间高压有些能上去,但是我试过,线圈间隙会放电.
如果真要那么高的 ...

感谢你,安定器,可以调电压吗?网上看到是23000V,但我需要是3800V,可以实现吗?

网友F:
输入电压范围?输出性质?体积限制?成本限制?

网友G:
如果不必隔离的话,可以用多级boost,占空比调到98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安定器,可以调电压吗?网上看到是23000V,但我需要是3800V,可以实现吗? ...

我记得有一种是5KV内的.
安定器是恒流输出,不是恒压.

网友H:
买个电视高压包 自己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