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电磁阀电压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6-08-07):
我前几天更换了电磁阀的开关和电压表 换完后电压表就显示不正常了,求大神们帮帮我图一是原来未换表时待机显示,图二是换表后待机,图三是换表后开阀,开阀后马上又显示为图二状态。求大神帮帮我!

楼主:
难道真的要自己坐冷板凳吗

网友A:
你先还原老的电压表,确定其电压是正常的,那说明新换的电压表头有间题
新表头单独量5v电压是否正常,可把老表头并接,以便对比
你的新表头估计买错了或发货发错了.

网友B:
新换的电压表头有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