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设置TIM2中断优先级问题

楼主(2016-08-07):
大家好,我现在使用STM8S的寄存器操作,在外部中断PD中,想使用定时器TIM2定时,可以TIM2的优先级比外部中断要低,无法运行,我设置ITC_SPR4 &= 0x00;优先级为00了,可是还是运行不起来。求解!!!!!

void Tim2_Time_Upmode_conf(uint8_t TIM2_Prescaler,uint16_t TIM2_Period)
{
    TIM2_PSCR = (uint8_t)(TIM2_Prescaler);
    /* Set the Autoreload value */
    TIM2_ARRH = (uint8_t)(TIM2_Period >> 8);
    TIM2_ARRL = (uint8_t)(TIM2_Period);
    /* Set or reset the UG Bit */
    TIM2_EGR = (uint8_t)TIM2_PSCRELOADMODE_IMMEDIATE;
    /*!< Auto-Reload Preload Enable mask. */
    TIM2_CR1 |= (uint8_t)MASK_TIM2_CR1_ARPE;
    /* Enable the Interrupt sources */
    TIM2_IER |= (uint8_t)TIM2_IT_UPDATE;
    /*!< Counter Enable mask. */
    TIM2_CR1 |= (uint8_t)MASK_TIM2_CR1_CEN;

   // ITC_Set(0x0F,1);

    ITC_SPR4 &= 0x00;

}

网友A:
这种设计遇到问题是没法调试的.中断嵌套尽量避免.修改设计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遇到问题是没法调试的.中断嵌套尽量避免.修改设计方案.

想了好几种方案,使用计数器,可是在配置已经设置为1ms定时,计算到999就复位了,TIM2.现在的设计思路是之前用STM32做红外解码的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遇到问题是没法调试的.中断嵌套尽量避免.修改设计方案.

只能修改方案了,有TIM1的计数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能修改方案了,有TIM1的计数器了。

改了会更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