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求助:24v怎么实现自举

楼主(2016-08-07):
我现在24v,想给光耦供电,驱动mosfet,但是mosfet的VGS<20v,求指导
.

网友A:
外挂一个三级管再驱动mos啊
如果逻辑反 那用2个三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挂一个三级管再驱动mos啊
如果逻辑反 那用2个三极管

加三极管后会有比较大的功耗,我想用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