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怎样配置MaxPacketSize大小,才能提高USB BULK模式的传输速率?

楼主(2016-08-07):
现在自己写的PC端应用程序和Microsoft提供的USB驱动程序Usbsamp终于可以成功实现BULK /INT传输和有数据/无数据传输控制请求等功能(固件程序为cypress提供的范例)。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传输速度。
Cypess的USB接口是USB2.0的高速接口,进行BULK传输的时候,端点最大的包大小按照USB规范是512个字节,并且USB数据的传输是基于令牌的,也就是说假如设备打算要向主机发送数据,必须先由主机发送一个IN的令牌,设备收到令牌后,紧接着在其第二阶段送出要发送的数据,如此完成一个数据的IN操作。而规范上定义令牌发送的间隔是1毫秒,这样就意味着如果按照BULK传输最大512字节的规定,则最大传输速率是512字节*(1/1毫秒)=512K字节/秒。不过规范上也说到一个令牌后面可以跟多个USB传输事务,也就是个令牌(1帧)最大可以跟15个512字节的数据,1毫秒的间隔,这样可以达到512字节*15*1000 = 7680K字节/秒,即7.5MB/s,这位理论最大传输速度。
    现在我在BUS HOUND5上看到传输的速度大约只有600KB/S不到,显然这个速度很不理想。我的问题是怎样才能在传输的时候在一帧内连续传输15个事务使USB传输速度最快?还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请教一下:
规范上定义令牌发送的间隔是1毫秒
一个令牌后面可以跟多个USB传输事务
这两个具体描述在哪?

网友B:
楼上正解,协议上输的是帧间隔,高速模式下是间隔1/8ms发送一个SOF,全速模式下是间隔1ms发送一个SOF。每个IN事务包都要有IN Token及令牌!所以每想获取一包数据就要发送一个In Token,楼主现在测试的速度是600KB左右,可能是因为每帧中只发送一次IN Token!高速模式下BULK传输每帧中最多可以发送13个IN Token。即13 * 512 * 8 KB/s = 53248KB/s。希望可以帮助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这个15是从哪看到的?
USB2.0规范中有说明BULK端点,512字节包长度,每帧(准确地说应该叫微帧mi ...

刚才看了下协议,确实是每个微帧下最多只能有13个Bulk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协议上输的是帧间隔,高速模式下是间隔1/8ms发送一个SOF,全速模式下是间隔1ms发送一个SOF。每个 ...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你说:高速模式下BULK传输每帧中最多可以发送13个IN Token。即13 * 512 * 8 KB/s = 53248KB/s。请问:每帧中如何设置才可以发送13个IN Token,是在驱动中设置,还是在应用程序中,还是固件程序?我是新手,望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几点楼主你理解可能有些不准确。
1. 规范上没有要求”令牌包“传输间隔为1ms,对于BULK端点,HOST在完成 ...

谢谢你,我对协议确实研究的不透,谢谢你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这个15是从哪看到的?
USB2.0规范中有说明BULK端点,512字节包长度,每帧(准确地说应该叫微帧mi ...

谢谢你!

网友D(2018-05-18):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协议上输的是帧间隔,高速模式下是间隔1/8ms发送一个SOF,全速模式下是间隔1ms发送一个SOF。每个 ...

您好,我请教一下,如何配置BULK传输中每微帧的跟随事务数?在哪个文件配置?

网友E(2019-07-30):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协议上输的是帧间隔,高速模式下是间隔1/8ms发送一个SOF,全速模式下是间隔1ms发送一个SOF。每个 ...

* 8 KB/s,为什么是8kB/s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解答!你说:高速模式下BULK传输每帧中最多可以发送13个IN Token。即13 * 512 * 8 KB/s =  ...

每帧中最多可以发送13个IN Token。
这个13是在哪里配置?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 8 KB/s,为什么是8kB/s啊?

每毫秒8次SOF,1秒就是8000次S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