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请教大神们,哪里才可以找到权威的铁芯参数?

楼主(2016-08-07):
我想自己制作低频变压器,铁芯采用硅钢片,在网上查找硅钢片的磁损等参数,是有很多,但觉得有点乱,去钢铁厂的官网也找不到,请问大神们是在哪里找参数的,先谢过了!

网友A:
估计各厂家参数有差异,所以有点乱。

话说这手艺没意思,学它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各厂家参数有差异,所以有点乱。

话说这手艺没意思,学它干啥。

你是指低频变压器没意思吗?我也不懂,只是工作中要用到 0.0   我还有一个不明白的是,铁氧体磁芯的感量能够绕好匝数后通过磨气隙来改变,那么硅钢片铁芯怎么办?每个骨架不是固定用多少硅钢片吗,这样我绕好线圈后怎么确保装起来的感量就是我要的。。

网友A:
硅钢片其实也有气隙,看看结构就知道。
工频变压器,似乎对电感量没要求,没见人调节它的电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