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87例:SW-420震动模块传感器实验

楼主(2016-08-08):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N8rIt 密码:u6m1
360云盘:https://yunpan.cn/OcPiRp3wEcA92u密码 cfb6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2. 软件设计之高级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120. SW-420震动模块传感器实验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120. SW-420震动模块传感器实验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FSMC:可变静态存储控制器,是STM32系列采用的一种新型的存储器扩展技术。一般可以用FSMC
接口与液晶驱动IC连接,实现数据交换。YS-F1Pro预留16bit的FSMC液晶接口,我们同时提供了
3.5寸TFT液晶模组供选购,该模组的液晶驱动IC型号为ILI9488。
  用于各种震动触发作用,报盗报警,智能小车,地震报警,摩托车报警等。本模块与常开型震动
传感器模块相比,震动触发的时间更长,可以驱动继电器模块输出端可以与单片机直接相连,通过
单片机来检测高低电平,由此来检测环境是否有震动,起到报警作用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把3.5寸TFT液晶模组插入开发板中间液晶接口上,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
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
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将震动模块OUT端接入PD3引脚,供电,通过检测是否有震动
在LCD上显示。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sw420.h文件内容

#ifndef __BSP_SW420_H__
#define __BSP_SW420_H__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 类型定义 --------------------------------------------------------------*/
typedef enum
{
  SW420_LOW   = 0,
  SW420_HIGH = 1,
}SW420_State_TypeDef;

/* 宏定义 --------------------------------------------------------------------*/
#define SW420_RCC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D_CLK_ENABLE()
#define SW420_GPIO_PIN                 GPIO_PIN_3
#define SW420_GPIO                     GPIOD
#define SW420_ACTIVE_LEVEL             1

/* 扩展变量 ------------------------------------------------------------------*/
/* 函数声明 ------------------------------------------------------------------*/
void SW420_GPIO_Init(void);
SW420_State_TypeDef SW420_StateRead(void);

#endif  // __BSP_SW420_H__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sw420.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SW420.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SW420震动模块传感器检测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W420/bsp_SW420.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SW420震动模块传感器IO引脚初始化.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引脚进行初始化
  *
  */
void SW420_GPIO_Init(void)
{
   /* 定义IO硬件初始化结构体变量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使能(开启)SW420引脚对应IO端口时钟 */
  SW420_RCC_CLK_ENABLE();

  /* 设定SW420对应引脚IO编号 */
  GPIO_InitStruct.Pin = SW420_GPIO_PIN;
  /* 设定SW420对应引脚IO操作速度*/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 设定SW420对应引脚IO为浮空输入模式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 初始化SW420对应引脚IO */
  HAL_GPIO_Init(SW420_GPIO,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功能: 简单粗暴的延时函数
  * 输入参数: time;延时时间设置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软件消抖
  */
static void SW420_ScanDelay(void)
{
  uint32_t i,j;
  for(i=0;i<100;++i)
    for(j=0;j<1000;++j){ }
}

/**
  * 函数功能: 读取引脚的状态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 SW420_HIGH:有震动;
  *           SW420_LOW:无震动
  * 说    明:无。
  */
SW420_State_TypeDef SW420_StateRead(void)
{
  /* 读取模块输出信号,若此时输出的是高电平 ,则进入下一步判断*/
  if(HAL_GPIO_ReadPin(SW420_GPIO,SW420_GPIO_PIN)==SW420_ACTIVE_LEVEL)
  {
    /* 延时一小段时间,消除抖动 */
    SW420_ScanDelay();
    /* 延时时间后再来判断引脚状态,如果还是高电平那么确实就是高电平 */
    if(HAL_GPIO_ReadPin(SW420_GPIO,SW420_GPIO_PIN)==SW420_ACTIVE_LEVEL)
    {
       /* 扫描完毕,确定有震动,返回震动状态(高电平) */
      return SW420_HIGH;
    }
  }
  /* 无震动,返回无震动状态 */
  return SW420_LOW;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