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缓存未清空的问题

楼主(2016-08-08):
各位大牛:
   大家好!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我的设计是这样的,FPGA通过cy7c68013a与PC机通信,固件为端点2  out 双缓存,端点8 IN 双缓存, 上电完成后,FPGA并未对68013a做任何操作前,使用EZ-USB control panel(新版本的为cystreamer)读取端点8中的数据,可以读取出一包全为0x00的数据,这包全为0x00的数据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会与FPGA与68013a的上电顺序有关吗?正确的上电顺序应该是怎么的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上电后固件可以先发送一条清除缓冲区的命令。

楼主:
谢谢回复,问题解决了,原因是在FPGA配置过程中对68013a进行了误操作,谢谢大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电后固件可以先发送一条清除缓冲区的命令。

你好,想问下这个清除的命令,具体要怎么使用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问下这个清除的命令,具体要怎么使用呢?谢谢

同问,是不是执行
FIFORESET = 0x80; // reset all FIFOs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2;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4;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6;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8;
  SYNCDELAY;
  FIFORESET = 0x00;

就可以清空相应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