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你所不知道的那些继电器常识

楼主(2016-08-08):
标称10A250VAC,说明该继电器的额定电流是10A、耐压值是250V,意为≤10A、≤250V是安全的。但额定电流仍是10A.但额定电流都留有一定的“富余量”,叫做“最大电流”。正规品牌的继电器,且不是工作在频繁动作、长时间工作的场合,20A的电流应当不会有问题。
继电器一般考虑的是触点容量(电压*电流),其实限制的不是很严格,~250V的,一般300V也不一定有问题,电流10A的,用在15A的场合也不一定非得坏。一般情况下,还是按照规格使用,如果质量好的继电器,寿命相对要长,过载能力也强些,质量差的,没到标称值时,就坏了。
如果继电器动作不是很频繁用于直流40V 5A负载是完全可以的。交流250V 10A的触点为何直流只能工作30V 10A呢,原因是考虑到直流电感负载的拉弧问题,如果在直流负载上反向并联一个1N4007二极管续流就没问题了,但前提条件是继电器动作频率不高,如果动作频率很高的时候就不建议使用了,因为并联了二极管后继电器的动作会有一定滞后。
续流二极管是为电磁线圈中的反向电动势提供释放回路,从而保护电磁线圈。它并不能改善触点上的直流负载拉弧问题,要改善触点拉弧问题,可在触点两端并接阻容吸收回路。
继电器所标电流这个参数都是在纯阻性负载条件下的,如果负载时感性、容性,均要打个折扣!
直流比交流更容易起弧所以我们见到的同一产品上标示的都是在耐压上交流大于直流的..
还有就是一般继电器都有机械寿命的,也就是通常说的通断多少次的.你所说的40V5A倒不是说一定不能用,只是说会使寿命大大缩短罢了.建意最好不用,要不触头会很快烧死的.
交流电的电压是交变,就是正负的波形,断开时触点拉弧相对小一些,直流电相对于交流电来说,触点断开时电弧大很多,所以造成过直流的电流比交流小很多。 超过标识的指标,继电器的触点很容易拉弧烧蚀,导致寿命急剧减短
负载切换直流能力为10A28Vdc,这个代表阻性负载可过10A电流,如果切换负载为感性、容性、电机负载或灯负载,实际通过电流远低于10A
电压对触点的损伤影响是很明显的,不能简单的按等功率换算,电磁继电器的寿命是以使用次数来计算的。
该型继电器虽可切换5A40Vdc负载,但可靠性不高,寿命也达不到标称值。
40Vdc需要更大触点间隙或者双断点的继电器。
若只使用一组动合功能,也可使用两组动合或两组转换型继电器将中簧连通,使用常开触点就组成双断点,可满足使用要求。
应该是范围吧:
交流:250V~125V最大电流10A
直流:28V~30V    最大电流10A
应该不是工作电流的意思
很明显4个电流都一样,而允许通过电流的大小是由线径决定的。如果用40V的话,应该是容易损坏或者发热比较厉害
触电允许额定电流是10A,在直流下由于拉弧的原因,允许电压会下降,只要不是工作在类似电鱼器那种恶劣环境还是没问题的,只是寿命会缩短

网友A:
记得有一个降额标准,可以百度,然后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一个降额标准,可以百度,然后参考一下!

此处回帖可以让更多人学习下

网友B:
看到进口继电器,10A的,说明书说最好不要超过5A应用,你这个比进口的强4倍。

网友C:
经常降额使用

网友D:
续流二极管是为电磁线圈中的反向电动势提供释放回路,从而保护电磁线圈。

续流二极管不是保护线圈的,是保护控制线圈的开关的.

网友E(2016-09-07):
请教个问题——
有个10A的负载,用继电器控制。控制电压为24V,15mA。现在要求用5V继电器控制。有人说5V继电器的电流应为72mA,理由是5V继电器的功率应该和24V/15mA继电器的功率相等。
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A(2017-02-09):
引用 网友E:
请教个问题——
有个10A的负载,用继电器控制。控制电压为24V,15mA。现在要求用5V继电器控制。有人说5V继 ...

功率,就是做功的能力。要想触点可靠吸合,就需要施加一定的力量,物理上有相应的公式。
采用电来做功,自然,主要参数是功率,只要总功率不变,不考虑做功效率的情况下,最后得道的力是同样大小的。
不知道,讲的是否清楚,

网友F(2017-04-28):
第一点不同意,容易误导。我是专业做继电器的,我们对比过很多公司的产品,即便是欧姆龙、宏发这些大厂,所标称的额定电流基本上属于最大电流了,实际使用时就要以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为基础进行降额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