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并联电容在交流分流作用中的一个作用

楼主(2016-08-08):
电容器并联时,相当于电极的面积加大,电容量也就加大了。并联时的总容量为各电容量之和:C并=C1+C2+C3+……
顺便说说电容器的串联。若三个电容器串联后外加电压为U,
则U=U1+U2+U3=Q1/C1+Q2/C2+Q3/C3,
而电荷Q1=Q2=Q3=Q,所以Q/C串=(1/C1+1/C2+1/C3)Q
1/C串=1/C1+1/C2+1/C3
可见,串联后总电容量减小。

电容器串联时,要并联阻值比电容器绝缘电阻小的电阻,使各电容器上的电压分配均匀,以免电压分配不均而损坏电容器。
又可知,电容的串、并联计算正好与电阻的串、并联计算相反。
电压是充电时的电压,容量与电流,电压的关系和功率相似,和负载有关,
电压和容量为定量时 ,负载电阻越小,电流越大,时间越短
电压和负载为定量时 ,容量越大,电流不变,时间越长
但实际放电电路中,一般负载是不变的,电容的电压是逐渐下降的,电流也就逐渐下降 。
1.电容量(uf)=电流(mA)/15
限流电阻(Ω)=310/最大允许浪涌电流
放电电阻(KΩ)=500/电容(uf)
2.计算方式 C=15×I C为电容容量 单位微法 i设备为工作电流 单位为安
如一个灯泡的电阻为0.6安 电容就选择 15×0.6=9微法 在电路里串连 9微法的 电容就可以了
3.经验公式,1uF输出50mA(如果是线性的话,10000F的超级电容可以达到500兆安培的浪涌电流)

还有
4.半波整流方式计算应该是每uF电容量提供约30mA电流,这是在中国的50Hz220V线路上的参考。
全波整流时电流加倍,即每uF可提供60mA电流。
而我比较清楚的是,书本上的公式: R*C≥(3~5)*T/2,需要知道纹波成份中的频率最低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即最大的T),然后来确定C的值。
电容的容量。
电容容量表示能贮存电能的大小。电容对交流信号的阻碍作用称为容抗,容抗与交流信号的频率和电容量有关,容抗XC=1/2πf c (f表示交流信号的频率,C表示电容容量)。
④电容的容量单位和耐压。
电容的基本单位是F(法),其它单位还有:毫法(mF)、微法(uF)、纳法(nF)、皮法(pF)。由于单位F 的容量太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μF、nF、pF的单位。换算关系:1F=1000000μF,1μF=1000nF=1000000pF。
每一个电容都有它的耐压值,用V表示。一般无极电容的标称耐压值比较高有:63V、100V、160V、250V、400V、600V、1000V等。有极电容的耐压相对比较低,一般标称耐压值有:4V、6.3V、10V、16V、25V、35V、50V、63V、80V、100V、220V、400V等。
电力电容器计算:如标称电压690v,容量15kvar的三相电容组。用于600v电路中,三角形接法,则实际有效的容量为:s=15kvar*600*600/(690*690)=11.34kvar。
即:容量和电压成平方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