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人求教,44针开发板

楼主(2016-08-08):
用pic16f887单片机的定时器 中断让8个发光二极管闪烁一秒一次 大神写个例子看看

网友A:
第一步配置好定时器中断,中断频率1s;
第二步定义一个变量,定时器中断内把此变量置1;
第三步main函数内检测此变量为1,把此变量置0,然后把8位发光二极管置反就可以了
第四步重复第三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配置好定时器中断,中断频率1s;
第二步定义一个变量,定时器中断内把此变量置1;
第三步main函数内 ...

能不能写个写个c程序我看看啊!这样好理解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