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能像LDO那样用可调电阻调整输出吗

楼主(2016-08-08):
LDO输出,一般两个电阻,一个用可调的,另一个固定值,可以调整输出大小;请问DC-DC可以这样调整输出吗?我试过一次好像不行啊,电感都发烫了。

网友A:
用可调输出的DC-DC不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输出的DC-DC不就OK了

DCDC是可调的,但是一般应用都是两个固定的电阻,其中一个电阻我用可调的,上电调整电阻的时候,DCDC输出不像LDO那样线性改变,而且电感还发烫了,输出变化很乱

网友B:
dcdc 通过可调电阻调电压 绝对是可行的
但是 重点在于 负载电流电压
一般DCDC 的输出电感 是和电流配比的
如果你调整电压输出 电流估计变的也比较大 所以电感发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DCDC是可调的,但是一般应用都是两个固定的电阻,其中一个电阻我用可调的,上电调整电阻的时候,DCDC输出 ...

2596-adj不就可以吗?我用了好久了也没见有什么问题啊.

一般来说PWM的电感量是根据一个常用电压计算出来的,在这个设计电压以外使用也能用,但是效率会降低,电感会发热.

即使是2596-adj这样的IC,输出不同的电压相应合适的电感值也是不一样的,只是有一个比较好的值,用起来问题不大而已.

保险一点的做法就是:换功率更大的电感来保证余量.

网友:
可以的。一般他的FB脚的电压是一定的,可以通过运放,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D:
尼玛  楼主这智商

网友E:
分立式可调,集成未知

网友F:
可以调,一般DC-DC的datasheet上会有相应的计算公式,可以预留两个电阻位置配置不同电阻然后控制电压输出。但是,一般不会使用可变电阻去调试输出电压,毕竟DC-DC不是线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