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IR2113驱动HO端输出波形异常

楼主(2016-08-08):
联通电路后,HO端输出的异常波形如黄色波形,导致逆变电路输出端像第一张图片所示,
电路原理图如上,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求助各位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黄色的是驱动输出端波形还是MOS 栅极波形? 另外这个D7 D15二极管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
https://bbs.21ic.com/icview-727614-1-1.html

手头上没有独石电容,从废弃的板子上拆了两个335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的是驱动输出端波形还是MOS 栅极波形? 另外这个D7 D15二极管最好用肖特基二极管  ...

是驱动端波形,D7,D15已更换

楼主:
故障已经解决啦,是Q5的原因,更换了一个新的MOS,输出波形回复正常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