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请教stm32f407读MPU9150

楼主(2016-08-08):
本人最近在用f4读MPU9150,需要用到磁罗盘和dmp功能。这两个部分我单独设置时都能读数,但是把两个部分一起读时,发现dmp每次读都会出错,但是磁罗盘能正常出数,弄了好几天一点头绪都没有,请问有哪位高手用过这两个模块,指点我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没用功呢;
那就分开读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功呢;
那就分开读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呢

分开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605405-1-1.html
参考这个帖子代码。

这个链接的看过了,他应该是没有用到dmp的

网友C:
这个和mpu6050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mpu6050应该没有多大的差别吧

我单独用dmp或者读磁罗盘时,都是用的6050的驱动,也没什么事,但合一块了老是有问题。现在换了别人写的9150的底层库,结果倒是能读了,但是三个角度一上来先漂了几度才稳下来,我转动时感觉还不灵敏。请问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
把别人库.吃透原理.网上公开的都不是最优版本.搞电子的喜欢留一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别人库.吃透原理.网上公开的都不是最优版本.搞电子的喜欢留一手

试试看吧,谢谢提醒

网友B:
对的,人家发布的时候关键点会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