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求多个LED亮度控制方法

楼主(2016-08-08):
初学编程,现在用的STM32F103C4芯片,有个问题,通过16个IO口控制16个LED灯亮度,实现亮灭灭亮。现在单独一个LED控制亮灭没问题,代码如下。如果接收串口一个指令,让LED1开始亮灭,又接受一个指令,让LED2亮灭,但是不影响LED1的亮灭。又如果让16个LED灯都亮灭,开始我想用用switch,但是不得行,不知道用其它什么方法更好,定时器还是中断?        小白求思路,算法~谢谢
#define t 3 //设置频率
int main(void)
{
        u16 i=1,j=0;
        u8 dir=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1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while(1)
        {
                        if(dir) i++;
                else         i--;
                        if(i>=990)
                        {
                                dir=0;//最暗
                                LED2=1;
                                delay_ms(50);
                        }
                if(i<=1)
                        {
                                dir=1;//最亮
                                LED2=0;
                                delay_ms(50);
                        }

                for(j=0;j<t;j++)        //频率
                {
                                delay_us(i);
                                LED2=0;
                                delay_us(1000-i);
                                LED2=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