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还有没有人用义隆的单片机,来互相伤害呀

楼主(2016-08-08):
使用义隆的单片机也有一段时间了,遇到了一些问题。也解决了一些问题,这里提出来大家可以看看。

楼主:
仿真器使用:
1.        在仿真器中code option 选项 RCOUT 如果选OSCO(默认),P64就不能当IO使用,在单步执行P6寄存器操作就不会有反应。

楼主:
现在说的是153S的使用体会

楼主:
2.程序在定义变量连续4个跳着放,编译会出错。比如20、21 、 22 、 23 定义放到2F下面,编译就会出现跳行。看.lst能看出来

楼主:
3.断点不能设在涉及PC跳转的指令上,不然会出现循环跑就只能跑到一次,跑到了也会返回的堆栈出错。

楼主:
芯片操作:
1.        基础IO操作:
  (1)、操作顺序:先输入,再上拉;先关上拉,再输出。
          (2)、单独对位操作:
                                ior    ioc6
                                and   a,@(0xff^(mIO_1+mIO_2))
                                iow   ioc6      ;改输出

                                ior   ioc6
                                or    a,@ (mIO_1+mIO_2)
                                iow   ioc6      ;改输入

                                mov   a,@mIO_1
                                xor    P5,a      ;对端口取反

注意:不能出现@(0xff^(mIO_1+mIO_2+mIO_3+mIO_4)) ; 在两个IO口位地址或还可以正确运算,几个或就不行了;只能整体赋值。(这个地方也是我疑问的,怎么多了就不行)

楼主:
(3)、端口设为输入,给P口置0,有100mv的电压。端口赋值不可用clr Port5,这样用示波器观察输入的端口会有幅值很小很密的杂波,一定用a寄存器赋值。

楼主:
(4)、如果正常脉冲后跟1us(这个时间与给P口置数的时间有关系)的规则方波脉冲,则是读IOC6/IOC5引起的,规避的方法是在操作前先对端口置0。单片机复位(看门狗溢出复位)对IO初始化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5)、I/O有复用功能一定要提前设置好,不然I/O就会出现异常。
P6.0          先设置WDT
P6.2                先设置CONT
P6.4                先设置仿真器

楼主:
这些东西都是平时任务中折磨过我的,现在发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2.程序在定义变量连续4个跳着放,编译会出错。比如20、21 、 22 、 23 定义放到2F下面,编译就会出现跳行。 ...

"编译就会出现跳行",什么意思?

感觉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带进位加法指令当然还有分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就会出现跳行",什么意思?

感觉最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带进位加法指令当然还有分页

就编译不会出错,但是程序不能正确运行。看.lis文件的现象就是代码编号(我没找到合适的形容词,但是编译后文件会顺序给每条有意义的指令编号)整体下移。(我想截张图,太麻烦。)一段一段屏蔽找错,最后就是一开始定义RAM的时候这样跳着放就会出错,而且一定是4个连续的跳着放才会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编译不会出错,但是程序不能正确运行。看.lis文件的现象就是代码编号(我没找到合适的形容词,但是编译 ...

这个还真没注意,有功夫试试;
不过现在义隆的相比合泰、国产的、STM8并没有多大优势,正考虑换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注意,有功夫试试;
不过现在义隆的相比合泰、国产的、STM8并没有多大优势,正考虑换换 ...

我只是做开发,东家用什么就是什么。要是不考虑ROM,RAM。开发起来那就爽快多了

楼主:
经验篇:
1.看门狗和定时器不要同时运行,因为公用的一个分频器,在开定时器又不关看门狗,在看门狗打开进睡眠就会出错。

楼主:
程序无规律出错从两个方面找:
1.考虑WDT溢出。
2.改变PC指针出错

楼主:
对功耗有要求的任务,要把用不到的资源全部关掉。

网友B:
来吧,互相伤害啊

网友C:
锦锐MCU,带触摸,带LCD/LED驱动,大神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D:
楼主在哪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久以前用153S做过项目,后来用372N做的多点,现在都是STM8和STM32了

现在也开始用372写,ROM太少了,压缩无穷无尽啊

楼主:
使用372N 用R4指针传递要注意,变量地址本身是不指定Bank的,要多写一条指定bank 不然就会默认Bank 0

楼主:
使用372N register bank1 中的R5,R6可以制作2K查找表可寻址,另一个用途,用这个可以避免中断中使用调用程序查找表

网友F:
芯圣MCU,你值得拥有

网友D:
我有兼容义隆153的单片机,楼主感兴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