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

楼主(2016-08-08):
自己抄的板子,看不懂什么意思。能否指点下,谢谢了     输入 4 到20ma直流  输出4 到20ma的直流

网友A:
输入输出都是4-20ma,
看来就是个隔离器,
而且是无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输出都是4-20ma,
看来就是个隔离器,
而且是无源的。

是啊 就是个隔离器  不过不明白什么原理 请指教 谢谢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 就是个隔离器  不过不明白什么原理 请指教 谢谢啊

我也看不懂。
先把图认真整理一下吧。

网友B:
看到你发的消息,看了一下,你这个图也不清楚,也不知道你抄的对不对,我很多年不弄这个了。简单分析如图。就是一个DC-DC,尽量要让电流经过变压器,才能保证精度。我以前的电路和这个不太一样,如图,是变压器初级电路,有两个三极管和两个电容作为一个“全桥”驱动变压器初级,初级另有工字电感的小绕组变压器反馈到三极管基极,形成反馈振荡。细节你自己分析,没时间再细考虑这个问题。
另外,这东西很廉价了,没多大前途。我十年前弄的时候,无源隔离器,无源安全栅,国内还没几家,我们当时仿制了某外国公司,老外的一个一千元左右,我们做出来,才买一两百,后来有更多的公司做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发的消息,看了一下,你这个图也不清楚,也不知道你抄的对不对,我很多年不弄这个了。简单分析如图。 ...

我想说你这个我也抄过,已经量产了,无源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