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给stm32的IO口取反?

楼主(2016-08-08):
用stm32的按键,按一次一个状态,再按一次又变换一种状态,如何给IO口取反呢?

网友A:
GPIOB->ODR ^= GPIO_PIN_LED;

网友B:
用楼上说的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的代码是这样的
void LED_PinFlip(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引脚翻转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x,GPIO_Pin))
        {
                GPIO_ResetBits(GPIOx,GPIO_Pin);
        }
        else
        {
                GPIO_SetBits(GPIOx,GPIO_Pin);
        }
}

个人感觉2楼的做法不可靠。

网友D:
个人更喜欢二楼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代码是这样的
void LED_PinFlip(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引脚翻转
{

晕 ,  寄存器的方法 比用库 效率好,   有啥不可靠................你这种才叫不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晕 ,  寄存器的方法 比用库 效率好,   有啥不可靠................你这种才叫不可靠 ...

我喜欢寄存器这种,够直观,只是写代码的时候会慢点,要慢慢查资料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的代码是这样的
void LED_PinFlip(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引脚翻转
{

你这不是取反,因为你是通过输入取的,要是引脚被强制拉高或拉低了呢?

网友E: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用非运算~取反?而用异或运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想知道为什么不用非运算~取反?而用异或运算?

可以的

网友H(2022-03-20):
((GPIOA->ODR & GPIO_PIN_11) ? (GPIOA->BRR  = GPIO_PIN_11): (GPIOA->BSRR = GPIO_PIN_11))  //取反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