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精度问题。如果选择晶振?

楼主(2016-08-08):
如果要检测一个1Hz~10MHz的频率,进度要求0.01%,应该选择多少M晶振作为FPGA的时钟呢?有什么计算关系呢?一下子陷入思维误区了。望好心人搭手拯救一下

网友A:
我司 上海唐辉电子 官网上,有多篇技术**,就是STM32、MSP430和32.768晶振的搭配使用问题。

我们可以深入探讨一下。和工程师长期互动深入交朋友。

楼上兄弟,如果需要免费的样品,您致电我公司,就说是21IC网看到的。

少许样品,我司是免费的。32.768KHZ和8M的,因为是常见频率点,我司备有现货的。

诚意和各位工程师交朋友。样品和技术支持,也许能帮到您。

网友B:
我也在做频率计,你用的什么方法侧频率?晶振我板载50M倍频作为测量频率,外接10M恒温晶振作为基准闸门时间,本来闸门时间也是板载晶振,但是时间长了会漂移

网友C:
测量方法很多。。。测量精度与测量基准频率的高低、基准频率的精度、测量的闸门时间有关。。。基准频率一般使用的是外接高稳频率源,在使用芯片内的锁相环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