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T24C512问题

楼主(2016-08-08):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谁用过AT24C512这个芯片,用STM32单片机驱动的话(因为是3.3V系统),是随便买一个AT24C512就可以吗?还是有型号要求,现在我的程序有时候就会死在AT24C512这个驱动里面,(驱动是网上下载的)有时候又一点事儿也没有,请指教谢谢!(读、写都有这种情况while(!I2C_CheckEvent(I2C1,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STM32的时序,还256的时序要求具体差多少

网友B:
这是硬件I2C的问题.........改用IO模拟I2C时序操作吧, 这样就不会卡死了

网友C:
一方面应该找找卡死的原因;
另一方面从软件健壮性的角度看, 也应该做个超时保护进去解决卡死后的退出.

网友D:
这个芯片属于eeprom吧,stm芯片有i2c,正好可以通信

网友E:
在while那里价格超时退出吧
实在不行用模拟io方式  简单很多

楼主:
想问一下读写的过程中用延时吗?因为我这里要查黑名单,加入延时就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