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现在手上有一个600MA直流的电机,找一个原件当开关来控制。

楼主(2016-08-08):
之前用的是BC807三极管,但是电机一但用东西卡住的话电流就会很高,三极管就会烧坏。有没有其他的原件或者电流大的三极管来做开关?

网友A:
可以用mos管,但最好加个可恢复保险丝,来做保护,防止卡住,电流过高;

网友B:
那要看你电机卡住后的意义是什么?是让它保持力度还是要立刻停止.
不如做个限流电路,卡住后电流只保持正常运行值的1.5-2倍.

网友C:
推荐使用 MOS 管控制.
另外, 对于电机控制, 堵转保护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电机卡住后的意义是什么?是让它保持力度还是要立刻停止.
不如做个限流电路,卡住后电流只保持正常运 ...

电机卡住大仍然保持原动力,但是你说的限流电路该怎样做,没什么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要看你电机卡住后的意义是什么?是让它保持力度还是要立刻停止.
不如做个限流电路,卡住后电流只保持正常运 ...

希望电机卡住后扔然保持原动力,你说的限流电路该怎样做,能不能说一下,我没什么头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使用 MOS 管控制.
另外, 对于电机控制, 堵转保护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

电机堵转保护该怎样做?

网友C:
对于直流电机, 通常的办法是电流检测加限时保护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机卡住大仍然保持原动力,但是你说的限流电路该怎样做,没什么头绪

限流这个东西你baidu搜一下就好.
如果你有带限流功能的电源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效果.

网友D:
限流了,如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