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有带温度传感器的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8-09):
基本上大多数芯片都带温度传感器的,只不过精度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大多数芯片都带温度传感器的,只不过精度不高

假如想要拿这个温度传感器做ad的温度补偿,是否可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假如想要拿这个温度传感器做ad的温度补偿,是否可以呢

内部温度传感器测量的是内部温度,不同的运行功耗发热不同导致内部温度传感器极不稳定。仅当参考吧,不可作为电路板温度补偿使用哦!

网友D:
我知道STM8L自带温度传感器的,其他的系列不知道有没有带的了,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网友E:
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精度不是很高,聊胜于无吧,凑合用的。

网友F:
STM8内部的温度传感器直接连接一个AD通道,启动AD后,直接读取AD值就可以了。

网友G:
我觉得还不如加个18B20呢,精度比内部温度传感器高多了。

网友H:
我以前也考虑过,但是放弃了,没有用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STM8L自带温度传感器的,其他的系列不知道有没有带的了,具体要看数据手册 ...

STM8L101xx就没有吧

网友J:
用过STM32的,计算公式如下,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温度(°C) = {(V25 - VSENSE) / Avg_Slope} + 25
一般来说,我用过计算出来的比室温要高的。如果想要测比较准的室温,建议用DS18B20吧

网友D(2016-10-15):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也考虑过,但是放弃了,没有用这个

内部的不好吗?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用过STM32的,计算公式如下,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温度(°C) = {(V25 - VSENSE) / Avg_Slope} + 25
一般来说, ...

DS18B20的速度太慢了,有没有好点的模块可以推荐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内部的不好吗?为什么不用呢?

内部的精度和稳定性太差了,测量的只是表面温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内部的精度和稳定性太差了,测量的只是表面温度。

那么做ad的温度补偿和校准的话,有什么好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