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_F767ZI] 移植rt-thread

楼主(2016-08-08):
拿到这块板子有几天了,发现上面的网口是焊着的,比之前的nucleo-f411好多了。这下可以玩玩网口,官方自带的是freertos和mbed,本着支持国产的心态,打算在rt-thread上玩下这块板子,后面时间多的前提下把网络部分给移植上去,看看带宽可以跑到多少?下面先说说rt-thread的移植步骤.

目前,rt-thread已经支持上了stm32f7-discovery的板子了,自然在它的基础上来移植是最合适的,所以将bsp/stm32f7-disco目录给复制出一份,重命名为stm32f767zit6u 以下修改几点地方.

编译工具使用gcc-arm-none-eabi-5_4-2016q2-20160622-win32.exe,下载地址为www.linaro.org

1 rtconfig.py,增加PART_TYPE='stm32f767xx' ,修改CFLAGS为-DSTM32F767xx
2 rtconfig.h 将默认的控制台串口修改到 #define RT_CONSOLE_DEVICE_NAME  "uart3" ,注释掉//#define RT_USING_EXT_SDRAM,因为这块板不带外部的sdram,也没有外部的sram
3 drivers/board.h
   52 #define STM32_SRAM_SIZE   (512 * 1024)
   53 #define HEAP_END          (0x20000000 + STM32_SRAM_SIZE)

   修改sram的尺寸
4 drivers/board.c
61     /* Enable HSE Oscillator and activate PLL with HSE as source */
62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63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N;
64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FF;
65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66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67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 = 8;
68     RCC_OscInitStruct.PLL.PLLN = 432;
69     RCC_OscInitStruct.PLL.PLLP = RCC_PLLP_DIV2;
70     RCC_OscInitStruct.PLL.PLLQ = 9;
71     RCC_OscInitStruct.PLL.PLLR = 7;

修改时钟配置
5 drivers/drv_led.c,drv_led.h
19 #define led_on()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7|GPIO_PIN_0|GPIO_PIN_14, GPIO_PIN_SET)
20 #define led_off()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7|GPIO_PIN_0|GPIO_PIN_14, GPIO_PIN_RESET)

40 int led_hw_init(void)
41 {
4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44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45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47   /* Configure GPIO pin: PI1 (LD1) */
48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GPIO_PIN_0|GPIO_PIN_14;
4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50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DOWN;
51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LOW;
52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53   return 0;
54 }
适配到板子上的led管脚

6 drivers/drv_usart.c 主要是配置usart3串口

7 rtthread-stm32f7xx.ld
  7 MEMORY
  8 {
  9     CODE (rx) : ORIGIN = 0x08000000, LENGTH = 2048k /* 2048KB flash */
10     DATA (rw) : ORIGIN = 0x20000000, LENGTH =  512k /* 512K sram */
11 }

8 最后下载最新的STM32Cube_FW_F7_V1.4.0,将里面的Drivers下的目录替换到Libraries下.

都修改完毕后,用命令行在bsp/stm32f767zit6u下执行scons.bat 即生成rtthread.bin,然后烧录到0x08000000地址即可。

以下是一些控制台截图和源码,烧录文件

将文件的.zip 去掉即可解压和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