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晶振的layout走线,你怎么走!?

楼主(2016-08-08):
晶振周边不进行其他信号的走线,甚至需要周边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地作参考,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大家对于晶振的走线肯定也有自己的看法,晶振走线最短的原则肯定正确的原则,但是大家都是怎么走的?!今日大家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图一是我个人的习惯走线,图二是在一堆同事喷我图一走线之后的优化走线,你们又是怎么看,高手来过招!
图一  个人习惯走线
图二 多个同事赞同的走线

网友A:
打开图半天,可能我这网速太慢;
无源晶振的话,2根线MCU最好对称分布,差不多长;
另外附近不要走其他线,可以铺些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图半天,可能我这网速太慢;
无源晶振的话,2根线MCU最好对称分布,差不多长;
另外附近不要走其他线, ...

图片已经重新上传

网友B:
10M、8M的频率,这样走线导致的差别,应该看不出测不出来

楼主:
图1中,他们认为是晶振走线不能走中间,而我的看法是这是晶振自身的走线,非其他信号线,走在底部若也能造成干扰,那么我觉得他自身内部晶体的距离那么近也已经就是干扰了;从工艺上,走线的漆掉了,并且贴片机贴歪的概率应该很低才对,百万分一我觉得也是可能。怎么说呢?这要说对做产品的严谨性呢?还是自认为是老工程师就必须按照他们去做呢?还是走线风格?自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根据PCBl ayout规则有自己的走线风格,看别人的走线不习惯是一件非常正常的现象,而并非强制别人如何走线,毕竟对于改前和改后,彼此都有一个较强的走线理论依据,谁对谁错?对于如此低端的工业产品,有必要对这些细节过于较真?万事均有一个侧重点,该重则重,该轻则轻。

网友B:
中间的那段线,有没有机会短路,主要取决于晶振底下那里是否有金属裸露;
元件贴歪同时绝缘漆也掉的机会当然有,但是下图的晶振左边下面脚的走线与上面那脚的距离也很近啊,不是一样存在短路的可能?
你的同事强调的是性能上的差异,还是防止短路的考虑?
如果是说防止短路,他们以前也有过实际教训,倒可以认可;
如果说性能上会有多大改善,感觉就是钻牛角尖了,为了争而争了。

网友C:
这个应该接近第二个图的走线方式

网友D:
4脚贴片,线走中间不可取

网友E:
你的四角晶振应该旋转45度摆放,我看过别人是这么做的,我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的四角晶振应该旋转45度摆放,我看过别人是这么做的,我也是这么做的

那顺时针转90度不是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顺时针转90度不是更好?

45度最好,不信你试,转90度跟楼主这样没区别。。。

网友B:
45度会多占地方,两个信号脚走线的总长度也不见得会更短吧

网友B:
这样感觉如何:

网友F:
还有那么多讲究啊,我都是按图一走的,看来outman了

网友G:
45度会多占地方,但走线比较方便

楼主:
下面是各种拆机图,各类微控制器及射频收发模块的晶振放置

太棒了

网友B:
哈 楼主挺较真的,心里憋着一股气?

网友B:
不可能十全十美 不同的人看总会有不同的瑕疵;
自己怎么爽怎么来吧,出问题还不是得自己解决么?
我是这么认为的:只要性能功能返修率过关,你里面板子像狗啃样又何妨。。。

网友H:
关于晶振的应用问题,访问 上海唐辉电子 官网吧,上面有很多技术**。

唐辉电子,深耕晶振行业15年,非常专业,行业公认。

如果需要免费的样品,请找我们申请,我们支持您。

少许样品,是免费送给各位研发工程师的。

网友I:
你这个问题我刚毕业时也遇到过,之前都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布线方式走线的,但是到公司里做产品的时候考虑的因素就多了,老的有经验的工程师肯定不会赞同你的布线方式,图二是做产品时被公认为正确的走线方式,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老工程师慢慢积累的经验,当一个产品量产几千几万台的时候,你布线的方式如图一就会出现问题:晶振不起振,晶振工作时好时坏,还有走线短路等问题,当然量小的时候这个问题基本不会出现,所以老工程师提出的问题你弄明白了就按照他们说的改吧(我之前就遇过,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没跟老工程师讲,结果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出现)

网友J:
怎么说呢,也不是说谁对谁错,其实如果楼主你自己的画法没有经过实际产品考验的,或说没有什么理论根据说你那画法很好的,可以参考老工程师的画法,毕竟他们是多年积累的经验这样画没问题,不是说他们的就是最好的,但如果自己的并不比他们的好,就应该选择好的方案。

网友K:
都是这样走的艾,24M的晶振

网友L:
楼主,我想问,你的这种圆弧形状的走线,怎么走的,用AD画的吗?这种走线和45度折角走线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想问,你的这种圆弧形状的走线,怎么走的,用AD画的吗?这种走线和45度折角走线有什么不一样? ...

可以減少天線干擾信號,,
可以這樣說嗎?

网友N:
最重要的是一块单独的铜箔,与系统其他部分相对隔离,”隔离度“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感觉如何:

你的第一图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 楼主挺较真的,心里憋着一股气?

被你说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这个问题我刚毕业时也遇到过,之前都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布线方式走线的,但是到公司里做产品的时候考虑的因 ...

其实我很多时候就故意那么设计,就是希望给我捅出一个窟窿出来,刚出社会的新手,没有遇点难处,我是不会有任何担忧,也不会有任何长进,别人的经验是对还是错,还是得自己经历过比较有说服力,虽然有点可能会重滔覆辙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我想问,你的这种圆弧形状的走线,怎么走的,用AD画的吗?这种走线和45度折角走线有什么不一样? ...

用allegro,AD也是可以的,好像是shift+空格可以变换。对于我,有时候走曲线吧,就是凭感觉,或者说看心情,因为低频不用怕会出问题。更何况曾经看过国外一片**,算是比较正规的**,经过大量的电磁兼容实验数据得出的结论,就是不规则走线可以将电磁干扰降到最低,也就是包含了曲线,45度线,90度线,不定角度线混合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可以減少天線干擾信號,,
可以這樣說嗎?

折角会引起阻抗的突变,信号辐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用allegro,AD也是可以的,好像是shift+空格可以变换。对于我,有时候走曲线吧,就是凭感觉,或者说看心 ...

但是看那些电脑的内存DDR,也是走45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但是看那些电脑的内存DDR,也是走45度啊

平常人就是走完45度线,测试,稳定,OK,那么就PASS;若是非平凡人就是得有一套理论模型支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但是看那些电脑的内存DDR,也是走45度啊

layout也是一件非常灵活的事,并非就一条道,并非就得按着前人去做,就觉得年轻人就得去碰碰壁,更多时候就是需要实际中自己碰到问题,与验证,弄明白才是真正的经验可言,虽然不能通过一套数学模型来支撑,也希望可以在理解其原理的情况下才算是经验,否则这一切都如同修补BUG,你只会遇到一个BUG,修复后,get了这个BUG修复的技能,下次避免这个BUG的出现,然后却不懂得如何避免这个BUG出现的真正本质是什么。

网友O:
按照道理来说起振电容需要靠近芯片,还有就是晶振下面尽理不要走线,但是如果实在没空间也是可以走的,这个看如何取舍了,有问不是绝对的好!

网友P:
我觉得楼主图1存在的问题,重点不是在晶振底部走线。

重点是,图1晶振左上角的接地引脚距离地平面太远(经过了两个其他器件才接地),这样会导致这个引脚的电平不稳定,在某些临界条件下,可能会让晶振工作不正常。

如果这不是一个晶振,而是一个IC什么的,这样接地绝对是要挨批的,没得商量。

网友Q:
其实呢,主要是老工程师不说出为什么要那样走线的原因,才使新人感觉很憋屈。

网友R:
不推荐底部走线,推荐底部铺地。。。芯片里面的振荡部分简单点就是个反相器,芯片内的振荡电路对外接晶体的频点、负载其实是有范围的,不然会出现不满足振荡条件不起振的情况。。。一般说来频点不高的其实也没啥影响,但是频点接近极限时,布线不好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S(2016-11-05):
引用 网友Q:
其实呢,主要是老工程师不说出为什么要那样走线的原因,才使新人感觉很憋屈。 ...

因为有的老工程师也没有一套系统的理论,好用就行了

网友T(2018-04-02):
第2种走线信号回流路径近些

网友U:
感觉没有这么严谨的。我喜欢第一种

网友(2020-06-06):
官方  手册有指导建议

网友V:
这不是一个产品的核心问题,过度关注这些问题,产品能做好吗

网友W:
引用 网友V:
这不是一个产品的核心问题,过度关注这些问题,产品能做好吗

有条件的还是要把这些细节作好,能提高产品的可靠性.

网友W:
高频对称阻抗不一样了,  高频可能下要出问题,
一阶滤波器受影响, 一边的信号上升沿要变长,

但是这个也不见得解决了问题,    你猜猜

网友X:
赞同图二的

网友Y:
好像看起来确实是图二的方式好一点,不过这种晶振布线这么短,能有多大差别啊,有多大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