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串行并行通信问题

楼主(2016-08-08):
本人已基本解决stm32串行与FPGA的问题,我想问问如果换做并行,是不是要用到FSMC?

网友A:
FSMC 是个很好的并行数据连接接口. 最大可以支持到 16 位宽. 还可以使用 DMA. 推荐
当然, 软件做并行接口也是可以的, 只是通信的带宽会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