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学习,CCS5.4里用SEM总是错误,求教

楼主(2016-08-08):
总是:#20: identifier "SEM0" is undefined
要怎样处理.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引入DSP/BIOS系统才能用这个SEM0。
参考: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RT4P_Ziaz2f4tWNFgx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引入DSP/BIOS系统才能用这个SEM0。
参考:http://wenku.baidu.com/link?url=oCRMm-JXHtQbaHzVBAq ...

我已经用了DSP/BIOS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用了DSP/BIOS了,

参考沙发楼层的链接**,检查一下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已经用了DSP/BIOS了,

DSP/BIOS组建界面我都打开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要在程序中用 “ extern SEM_Obj  SEM0 " 声明一下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