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svpwm死区补偿中电流极性检测问题

楼主(2016-08-08):
大家在做大功率电机控制时候,有没有对SVPWM进行死区补偿啊?我现在是根据电流极性来补偿,但是电流过零点一直存在误判,零电流钳位现象一直弄不好,求指导

楼主:
只要死区时间在PWM周期的0.5%以内,基本看不出死区效应,可以不补偿

网友A:
你是多大的电机?同步机还是异步机?电流是多大啊?

网友B(2016-09-07):
没必要补偿,补偿死区很可能会得不偿失,有那精力不如优化控制算法。

网友B:
再说你的检测方法:电流零点你是肯定检测不准的,因为电流波形是脉动的,如果滤除高频开关噪声又存在信号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