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在CCS5.4里用SEM总是错误,求教

楼主(2016-08-08):
总是:#20: identifier "SEM0" is undefined
是那里问题,请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使用了DSP/BIOS?
这个应该是宏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了DSP/BIOS?
这个应该是宏定义吧

这是DSP/BIOS中的SEM(旗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DSP/BIOS中的SEM(旗语)

据说需要设置一下    我具体没操作过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要在程序中用 “ extern SEM_Obj  SEM0 " 声明一下就可以用了。

网友B:
这个不是函数,也可以用extern申明么?

网友C:
那就多检查下看看这个变量 的在哪被定义的了还没有引进来的。

网友C:
在不影响整体结构与功能前提下可以重新定义下这个变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