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熟悉TI的电机驱动芯片drv2605的大神

楼主(2016-08-08):
请问iPhone6,6s系列手机驱动电机的芯片是2605还是2605l,控制电路有么?

网友A:
不清楚啊,拆一个看看

网友B:
楼主怎么知道是用的TI的芯片呀?

网友C:
不是有28335可以驱动电机吗?

网友C:
或者IGBT驱动芯片也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或者IGBT驱动芯片也行吧。

苹果手机上用IGBT,我去,有那么小的IGBT么

网友E:
这个一般都是看不到的,除非是搞核心开发的人员看知道不,,不过人家也不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