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00元(功能说明)
TDA2030输出波形怎么看

楼主(2016-08-08):
用TDA2030做了一个简单的功放,输入音乐信号时,接入的喇叭放出的声音很正常。然而用示波器看却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个固定的波形随着音乐而抖动
这个固定的波形是这样的(输入为零时候的输出波形)

这个应该怎么看啊,难道不应该是输出波形为输入波形的放大么
這是電路圖:

网友A:
TDA2030音值不好,失真较大.你换成LM1875看看波形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不同的声音,顾名思义是杂音。听起来是嗡声的话,就是RHZ干扰。听起来是哂声的话,就是自激干扰。地基不 ...

没有杂音,至少我的耳朵听不出来杂音。喇叭放出来的声音很正常,就是波形挺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2030音值不好,失真较大.你换成LM1875看看波形会不会好点.

我是不太理解这个波形是啥意思,明明声音很正常。不输入的时候几乎没有底噪,却有这样的波形

网友C:
700多k的频率?说明你的芯片性能不错,这么高的频率都能振起来

网友D:
明显自激振荡。

网友E:
喇叭两端通常并联的RC(叫做Boucherot cell)可能没接,或者是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RC和喇叭同时断开了,或者RC选择参数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明显自激振荡。

这样子哦,那请问可能是怎么造成的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喇叭两端通常并联的RC(叫做Boucherot cell)可能没接,或者是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RC和喇叭同时断开了,或者 ...

我接了,那就是选则不当咯,请问该怎么选啊

网友F:
1.  用下面电路;
2 . 质量可靠的TDA2030;
3.  低纹波、低内阻高质量的电源+Vs、-Vs 。

应该不会自激。

网友C:
R1并联个几十P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用下面电路;
2 . 质量可靠的TDA2030;
3.  低纹波、低内阻高质量的电源+Vs、-Vs 。

好嘞謝謝,只是我不想用負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产品问题往往不是器件的问题,动不动就拿器件说问题的方向就错了。
TDA2030没有错,错在电路图的设计,错在 ...

嗯嗯,我也覺的芯片應該不會有問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并联个几十P的电容

还要并联?

网友C:
并个电容,多容易的事情,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个电容,多容易的事情,试试就知道了

好嘞我試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子哦,那请问可能是怎么造成的 啊

可能的原因:
1、电源滤波不良。不一定是电源有问题,很可能是电源旁路电容到芯片距离过远。电容到芯片的联线电感足以使芯片产生振荡。也可能是旁路电容分布电感较大,可以考虑大电容并联一支小电容。
2、电路板布线不合理。12楼已经举出一个例子。

网友H:
你能听出来有杂音吗?

网友I:
似乎有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的原因:
1、电源滤波不良。不一定是电源有问题,很可能是电源旁路电容到芯片距离过远。电容到芯片的 ...

謝謝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能听出来有杂音吗?

幾乎沒有,有些底噪。我耳朵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似乎有振荡。。。。。。。

可是播出來的聲音挺好的啊,這也可以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幾乎沒有,有些底噪。我耳朵沒問題

波形上看,自激振荡频率达上百kHz,你的耳朵再好也听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耳力还是仔细听的出来。这种阻尼振荡在低音例如鼓声时容易被示波器量测到。以前研发扩音机都是试听和示 ...

喔喔這樣啊,十分感谢。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哦,如果是自激振荡的话,为什么播放音乐的时候就只剩下震荡的波形了。完全看不出叠加了音乐的波形啊。他只会在自激振荡的波形的基础上颤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波形上看,自激振荡频率达上百kHz,你的耳朵再好也听不到。

嗯嗯有道理哈,谢谢啦

网友F:
楼主电路有问题。TDA2030输入正1脚增加R3、R4偏置电阻才行。参考下图:

网友J:
显然,楼主在对问题的表述上很有问题

网友C:
雷倒一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显然,楼主在对问题的表述上很有问题

哦,可能是我不太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电路有问题。TDA2030输入正1脚增加R3、R4偏置电阻才行。参考下图:

十分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K:
试一试输入正弦波,看看输出会不会失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试一试输入正弦波,看看输出会不会失真啊

图里就是输入正弦波时候的输出波形

网友J:
“一个固定的波形随着音乐而抖动”一一你带着音乐测试正弦波?

网友L:
布线原因

网友M:
引用 网友D:
波形上看,自激振荡频率达上百kHz,你的耳朵再好也听不到。

听到20K都已经了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