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单片机io管脚翻转实验

楼主(2016-08-09):
概述
学了两年单片机了,初三一年的电路基础知识,发现越来越不够用了,但又感觉看那些全是公式的大学的电路基础又有点**,看半天,没一个讲的明白的,估计只有写书的那人,能看明白,真正买书的看的明白的,估计也不多。于是乎,我想出了一个更高科技的办法——试验呗 毛主席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放下那些晦涩难懂的书本,拿起面包板,万用表,示波器做试验,应该是我这样只有初三一年电路知识的人唯一的出路 所以,说干就干。目前来说,手上有的就那么点东西,能做啥试验,就做啥试验。以后随着买新器件或产品,再做新器件的试验。日志也会随着更新。

                                                                                                    试验设备

器件:电阻电容若干,三极管,二极管,也有一些,场效应管不多,洞洞板,当然是必备的,剩下的就是1种电感,两三种运放,和555。目前来说就这些玩意。
试验板:at89s52试验板 1块,STM8试验板 1块,STM32F103ZE试验板 1块,STM32F103VE试验板 1块。自制STM32F103RB试验板  1块
设备:优利得万用表 1块,普元示波器 1台,广州黄花电烙铁 1把,焊锡丝若干。

如果这些算我的资产的话,那我现在的身价也近万了

                                                                                                    关于试验
试验目的,试验使用器件,试验电路图,波形图,结论。反正越详细越好,能多写就多写,写不出来就编 写的出来就写。但尽量以事实为准,坚决不弄虚假的东西糊弄领导,其实也没有领导让我干这些
试验方面,电阻电容电感对电压波形影响,数字电路方面,驱动电路方面,开关电源方面,如果能力达到的话,可以初探一下无线,嘿嘿。

试验1
目的:单片机io翻转速度与波形样式对比
设备:所有试验板,示波器。
方法:在主函数中针对一组IO口,置高置低,中间不加任何延时
           或取反
电路图:没有直接将示波器探头接入管脚。
编译环境:keil3为at89s52,iar为stm8和stm32,

上图可见at89S52在12M晶振运行的情况下,程序使用c写的
内容为
void main()
{
    P1=0xff;
    while(1)
   {
        P1=0x00;
        P1=0xff;
    }
}

这是用汇编写出来的效果,可见频率都一样,而占空比却变了
以下为汇编程序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80h
main:
loop:  mov     p1,#0ffh ;全不亮
  mov     P1,#000h
jmp     loop
end

后来我又将c语言改成
void main()
{
    P1=0xff;
    while(1)
   {
        P1=0xff;
        P1=0;
    }
}

编译后运行,结果和汇编编写的一样了,
这说明,循环程序执行到最后一句话以后会重新跳回第一句话,这个jmp     loop也占一条语句的时间,所以才有了以上的两种结果

上图是我又把程序变为
void main()
{
    P1=0xff;
    while(1)
   {
        P1=0xff;
        P1=0;
        P1=0xff;        P1=0;
        P1=0xff;        P1=0;//。。。。。。。
        //好多个p1=0,p1=0xff

    }
}
这个时候,频率变成了333.3kHZ了,说明这已经是最快的速度了,但问题是,占空比还是33.3%,不解中。理论上来说,应该是50%的占空比才对,也许是芯片内部,下降保持的速度大于上升时保持的速度吧。
于是我又将程序改为
void main()
{
    P1=0xff;
    while(1)
   {
         P1=~P1;
          P1=~P1;
             P1=~P1;//。。。。。。。
        //好多个 P1=~P1;

    }
}

这回又有变化了,以下是截图

这回效果已经非常不错了,达到250K,而且占空比在50%,但计算一下可得知,12M的12分频为1M,也就是说,他的io翻转速度应该在500Kh左右阿,也许是时钟的问题,不解中。
从以上效果图来看,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好像取反要比改变管脚状态来得快。

这是LED与电阻中间的波形,还挺好看,但原因还不知道,先不分析,以后解决。
下面是STM32F103VE的管脚
这个是72M的可比那快多了

从上面的波形猜测,频率接近18Mhz,是不是因为管脚速度太快,由于管脚的分布电容电阻引起的波形变化。
已经快接近正弦波了。

经过验证:芯片的IO翻转速度低于芯片频率的一半,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编译器翻译出的语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