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无此电机芯片替代品!!

楼主(2016-08-09):
此电机芯片相当不稳定,国产货,有时候刚插上烧录器烧录程序就一股青烟,有时候刚插上电也是直接自燃。此芯片研发工程师来过工厂一次,一起分析原因,用示波器等等都没发现可疑原因,后来说改变内部承受耐流耐压值等等,用了他们改过的新的芯片故障依旧!产品日产平均600片主板左右,每片主板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此芯片是主板售后的一大高比例,但又没找到合适的芯片可以代替。主要用于驱动直流和步进电机。耐流最好要大于2a以上。ln298虽然可以,但价格高,面积大,还需散热片。不知市面上还有没有其它芯片可以替代?

网友A:
那玩意这么烂啊!多少钱?我做的10A,无热量,可1s内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玩意这么烂啊!多少钱?我做的10A,无热量,可1s内反转

什么型号

网友B:
驱动步进电机?不行吧。
只能驱动直流电机,内部有桥,可以切换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步进电机?不行吧。
只能驱动直流电机,内部有桥,可以切换方向。

两个一起用,单片机发脉冲信号给四个脚,就驱动步进电机了

网友B:
既然用量大,价格敏感,功能也算简单,不如自己搭吧。

网友C:
新唐电机NM1200是ARM Cortex-M0内核,主频48MHz,内建硬件乘法器、 除法器,内建两组模拟比较器,硬件PWM触发ADC转换的功能,可以高效能量测电机三相电流,并能得到很好的平稳性,支持单电阻采样三相电流(可节省2个电流采样电路的成本)。MCU非常适合用在快速矢量控制(亦称FOC)运算及单,双电阻三相电流量测上 ,加上内建两组模拟比较器,用上新唐NM1200 系列 MCU将比以前的方案减化项目的难度,提高可靠性,降低整体成本。
同系列的有NM1100,NM1520,NM1820.上传不了规格书。要资料的加Q3233273203

网友D:
2A电流很小啦,随随便便一个MOS搭H桥,简答可靠

网友E:
具体什么型号啊

网友F:
电机驱动不懂,既然是国产的烂芯片,会不会是仿TI的芯片呢?找TI的相应的片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量大,价格敏感,功能也算简单,不如自己搭吧。

这样做根本控制不了品控,我的想法是集成元件总比分立元件可靠,量产的时候就看出来,因为品控不是完全跟单个元件质量有关,还有代工厂的贴片质量,运输摩擦等等等等,多一个元器件都多一个故障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根本控制不了品控,我的想法是集成元件总比分立元件可靠,量产的时候就看出来,因为品控不是完全跟 ...

里面就是一个全桥电路。
到各大网站去找,应当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发一下你们的电路图吗,我们有电流1.6A,1.8A,2A以及2.5A的不同步进电机驱动芯片,如有兴趣可加QQ:348562 ...

你给个网址,我自己查

网友H:
引用 网友I:
〓◆ 电机驱动与控制专用集成电路及应用 340页 36.7M ◆〓

T叔,有《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纽曼 这本书吗?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 电子电路分析与设计 美Donald 995页 25.6M 稍好书签版 ◆〓

T叔真乃神人也,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感谢T叔。

网友I:
引用 网友H:
T叔真乃神人也,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感谢T叔。

这都是以前网上搜罗的,现在网上资料越来越难找,想混电工饭趁早多搜点资料到自家硬盘.网盘,云盘都不靠谱

网友G(2017-02-07):
引用 楼主:
你给个网址,我自己查

发个芯片资料给你参考一下,不过电流只有1A,欢迎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