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 V6.0 导入只带工程编译出错!

楼主(2016-08-09):
请问各位:CCS V6.0 导入MSP430F5529处理器只带工程,出现错误,请大家帮忙一下:

楼主:
是不是要设置一下编译工程路径,怎么搞的的,知道的帮忙一下?

网友A:
ccs没找到源文件。配置一下工程的源文件路径。

网友B:
你把开发包装在c盘根目录下面,肯定就没问题了。

网友C:
你的include设置了吗?

网友C:
重新更改一下目录

楼主: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D:
楼主这是怎么个问题?

网友D:
文件出现不兼容是怎么个问题?

网友E:
CCS需要默认c盘安装库的,不然的话,就是一大堆的报错。

网友F:
这个工程路径的重新检查下的。。

网友G:
include路径问题吗

网友G:
查看工程文件,上传一下看看。

网友H:
程序的路径是不是根目录呢?

网友H:
你应该放在inc里面

网友I:
你的工程文件来看看。

网友I:
CCS6.0 导入可能在元器件选择上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