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51的SPI2有什么特殊性,为何不灵?

楼主(2016-08-09):
        我用103的SPI1、SPI2,051的SPI1驱动12864都可以。但同样配置051的SPI2来驱动12864,却不能。无论我自己打的板子,还是网购的最小系统,均是如此。

       有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吗?

网友A:
用示波器先看看,硬件上,时序上是否有问题

网友B:
stm32f051 不是所有料号有SPI2的,你要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f051 不是所有料号有SPI2的,你要确认下。

这样呀!我要看看。太感谢了!

楼主:
用F030C8T6的两个SPI口也可以。奇怪ing!

网友C:
抓个波形看看, 信号出来了吗, 时序正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