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88例:MH-Z14A二氧化碳传感器模块

楼主(2016-08-09):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盘:https://pan.baidu.com/s/1slN8rIt 密码:u6m1
360云盘:https://yunpan.cn/OcPiRp3wEcA92u密码 cfb6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2. 软件设计之高级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121. MH-Z14A二氧化碳传感器模块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1.二氧化碳浓度值读取(串口方式)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MH-Z14A二氧化碳气体传感器(以下简称传感器)是一个通用只能小型传感器,利用非色散红外
(NDIR)原理对空气中存在的CO2气体进行探测,具有很好的选择性和无氧气依赖性,寿命长。内
置温度补偿;同时具有数字输出、模拟输出及PWM输出,方便使用。该传感器是将成熟的红外吸收
气体检测技术与精密光路设计、精良电路设计紧密结合而制作出的高性能传感器。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插入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把3.5寸TFT液晶模组插入开发板中间液晶接口上,使用开发板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
板标示“调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
具,设置参数为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将MH-Z14A模块的串口输出接入USART2的两
个引脚,可以观察到LCD上显示原始9个字节数据和计算得出的二氧化碳浓度值。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usartx.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usartx.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二氧化碳模块读取数值(串口方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usart/bsp_usartx.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UART_HandleTypeDef husartx;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串口硬件初始化配置
  *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CO2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串口外设时钟使能 */
    USART_RCC_CLK_ENABLE();
    USARTx_GPIO_ClK_ENABLE();

    /* 串口外设功能GPIO配置 */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x_T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USARTx_Tx_GPIO,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USARTx_Rx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USARTx_Rx_GPIO, &GPIO_InitStruct);

}

/**
  * 函数功能: 串口参数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void MX_USARTx_Init(void)
{
  CO2_GPIO_Init();

  husartx.Instance = USARTx;
  husartx.Init.BaudRate = USARTx_BAUDRATE;
  husartx.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sartx.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sartx.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sartx.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sartx.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sartx.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HAL_UART_Init(&husartx);

//  /* 配置串口中断并使能,需要放在HAL_UART_Init函数后执行修改才有效 */
//  MX_NVIC_USARTx_Init();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main.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main.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在LCD显示二氧化碳浓度值(串口方式)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stm32f1xx_hal.h"
#include "usart\bsp_debug_usart.h"
#include "lcd\bsp_lcd.h"
#include "spiflash\bsp_spiflash.h"
#include "usart/bsp_usartx.h"
#include "stdlib.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uint8_t aTxBuffer[9]={0xFF,0x01,0x86,0x00,0x00,0x00,0x00,0x00,0x79};
uint8_t aRxBuffer[9];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无
  */
int main(void)
{
  int i;
  uint16_t strL;
  uint32_t lcdid;
  char str1[50];
  char str2[50];
  /* 复位所有外设,初始化Flash接口和系统滴答定时器 */
  HAL_Init();
  /* 配置系统时钟 */
  SystemClock_Config();

  /* 初始化3.5寸TFT液晶模组,一般优先于调试串口初始化 */
  lcdid=BSP_LCD_Init();

  MX_USARTx_Init();
  /* 初始化串口并配置串口中断优先级 */
  MX_DEBUG_USART_Init();

  MX_SPIFlash_Init();

  /* 调用格式化输出函数打印输出数据 */
  printf("LCD ID=0x%08X\n",lcdid);

  LCD_Clear(0,0,LCD_DEFAULT_WIDTH,LCD_DEFAULT_HEIGTH,BLACK);

  /* 开背光 */
  LCD_BK_ON();
  LCD_DispString_CH(40,100,(uint8_t *)"二氧化碳浓度浓度读取",BLACK,MAGENTA,USB_FONT_24);
  LCD_DispString_EN_CH(30,158,(uint8_t *)"返回值:Byte0~Byte8",BLACK,LIGHTYELLOW,USB_FONT_24);

  /* 无限循环 */
  while (1)
  {
    /* 发送读取数值指令 */
    if(HAL_UART_Transmit(&husartx,&aTxBuffer[0],9,0xFFFF)==HAL_OK)
    /* 读取返回值 */
    HAL_UART_Receive(&husartx,&aRxBuffer[0],9,0xFFFF);
    /* 计算气体浓度值 */
    strL=aRxBuffer[2]*256+aRxBuffer[3];
    for(i=0;i<=8;i++)
    {
      sprintf(str2,"原始数据为:%x",aRxBuffer[i]);
      LCD_DispString_EN_CH(30,180+22*i,(uint8_t *)str2,BLACK,LIGHTCYAN,USB_FONT_24);
    }
    sprintf(str1,"二氧化碳浓度为:%d ppm",strL);
    LCD_DispString_EN_CH(30,400,(uint8_t *)str1,BLACK,WHITE,USB_FONT_24);
    printf("二氧化碳浓度为:%d ppm",strL);
    HAL_Delay(5000);
  }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网友A:
现在做板子有点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