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大电源反而不能用?

楼主(2016-08-09):
有个ARM板子,输入5V,板子上转成3.3V驱动ARM。
有两个开关电源,都是5V,一个是3A,一个是5A。
3A的那个能驱动板子正常工作,5A的反而不行。
进一步测量,发现:3A的接到板子上以后,跌到4.85V。
5A的接到板子上后,仍然是5V,而且测量板子上的几个点,发现5V也都进去了,但是3.3V部分没有输出,ARM也不工作。
一开始怀疑是5A的纹波大,用示波器看了输出,并不比3A的差,甚至更好!
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谢谢!

网友A:
个人猜测,是不是EMC问题????

网友B:
查5V转3.3V 芯片的工作状态吧

网友C:
板子已经烧了。。。。。?
以前用3A那个的时候还没有烧。

网友D:
再用上一个电源试试

掉到4.8V掉的多了,如果是稳压的话

网友E:
电源保护了?

网友F:
估计是电源过载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