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串口问题

楼主(2016-08-09):
各位大神,最近在做一个小项目,发现了两个奇怪的问题:
1、STM8串口上电后,有的需要再次复位之后串口才可以正常工作。
2、STM8工作时间长了,1-2天,串口接收的数据出错,我通过软件复位后,又可以正常工作。
大神们有没有碰到这种问题,帮小弟分析分析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1、电源不稳定,复位电路不稳定或上电复位时间不够长,软件上上电后再做1到2S延时看看;
2、数据出错的时候,换其它波特率试试看,是不是波特率变了;
   出错的时候,想办法把时钟,串口的一些信息打印出来分析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源不稳定,复位电路不稳定或上电复位时间不够长,软件上上电后再做1到2S延时看看;
2、数据出错的时候 ...

好的,谢谢。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做过测试,测试如下:
假如我通过上位机给单片机串口发送一帧数据,如果单片机收到正确数据后,一个状态指示灯闪烁一次,如果单片机收到错误的数据,我通过串口把错误数据再返回到上位机,结果发现,开始一切正常,工作1天左右,我发送正确的数据后,指示灯不闪烁了,而是串口返回了数据,再看看串口返回的数据就是我发送的正确数据,这让我更想不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做过测试,测试如下:
假如我通过上位机给单片机串口发送一帧数据,如 ...

好奇!

网友C:
可能硬件有坑

网友D:
有电路图,传上来分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做过测试,测试如下:
假如我通过上位机给单片机串口发送一帧数据,如 ...

有没有想过或许不是串口的问题

网友F:
串口数据出错很正常...不出错就不正常了.你想想串口抗干扰能力.
我的签名里课程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电路图,传上来分析

硬件电路不是我弄的,人家说硬件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想过或许不是串口的问题

但确实是串口收不到数据了,其他功能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数据出错很正常...不出错就不正常了.你想想串口抗干扰能力.
我的签名里课程讲过. ...

哪一讲?

网友G:
把硬件图纸发出来看一下,空说啥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