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I的电源芯片去哪里买能有保证

楼主(2016-08-09):
各位好:
     想买一些TI的电源芯片,去哪里买有保证?我之前市场零买,有一次买的一个都不能用,现在小批量了,不敢随便买了。求指点

网友A:
直接的办法,去官网买。或者选择官方的代理,比如贸泽电子,绝对是正品的。

网友B:
尽量找大的代理商;
比如艾睿电子,大联大等;

网友C:
不知道数量要多少, 其实 TI 的官网就有样片和零碎采购的通道的.
这是采用 TI 器件的优势之一

网友D:
那就直接去一些大的代理商呢买的比较靠谱。

网友D:
这个可以在官网上直接诶采购的拉

网友E:
这个一般去代理商的那边去,虽然贵点的,人家还是厅负责人的。

网友:
直接找利尔达

网友F:
渠道啊。 每个公司都应该建立起跟公司规模相匹配、适应的渠道

网友G:
量少的话,可以申请样片

网友H(2020-12-25):
小批量我可以做呀.还有需求吗?我们是分销商

网友(2022-03-18):
可以先申请试样,试样成功后可以进行采购。有需要可以联系我微信18823028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