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S05-15B12S-F传导测试不通过,如何解决?

楼主(2016-08-09):
近期有客户反馈,使用MORNSUN  LS05-15B12S-F  应用在系统板上,对系统板进行传导(CE)测试时,低频段测试结果超标(要求符合CLASS B 超标频段:1MHz以内);
客户前端EMC电路为 热敏电阻 压敏电阻 X电容;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讨论下具体思路?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做呢

网友A:
EMC对低频有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MC对低频有影响吗?

谁测试过?

网友C:
楼主请赐教吧,这个确实没有用过。

楼主:
对于传导测试超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
1、确认传导测试哪个频段超标(低频段OR高频段)
2、确认电源模块外围电路是否按照技术手册来设计,一般如果低频段超标,重点分析差模干扰,是否有接差模电感和X电容,如果高频段超标,重点分析共模干扰,是否有接共模电感和Y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传导测试超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
1、确认传导测试哪个频段超标(低频段OR高频段)
2、确认电 ...

学习了,这个确实涨知识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于传导测试超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
1、确认传导测试哪个频段超标(低频段OR高频段)
2、确认电 ...

这个频段是怎么测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赐教吧,这个确实没有用过。

你用过这个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频段是怎么测试的?

测传导骚扰可以测出来的,X轴为频率,通过测试结果可以知道什么频段超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传导骚扰可以测出来的,X轴为频率,通过测试结果可以知道什么频段超标 ...

确实对这个测试方法不是很了解,金升阳的产品有相关的测试电路可以参考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测传导骚扰可以测出来的,X轴为频率,通过测试结果可以知道什么频段超标 ...

以后的手册里面是不是可以带上相关的测试电路

网友F:
引用 网友F: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EMC.html 这个有专用EMC模块

低频和EMC的关系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频和EMC的关系是什么

EMC主要是电磁兼容,包括EMI 和EMS,低频主要是指低频率,不是指的一个概念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低频和EMC的关系是什么

这是电磁兼容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低频和EMC的关系是什么

没有什么影响,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H:
是不是应该有滤波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http://www.mornsun.cn/html/product/EMC.html 这个有专用EMC模块

这个模块的效果怎么样?

楼主(2016-09-08):
引用 网友H:
这个模块的效果怎么样?

效果肯定是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模块的效果怎么样?

可以申请一个试试看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模块的效果怎么样?

还是主要看你的实际运行环境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于传导测试超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
1、确认传导测试哪个频段超标(低频段OR高频段)
2、确认电 ...

传导测试没有做过。

网友J:
引用 楼主:
对于传导测试超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
1、确认传导测试哪个频段超标(低频段OR高频段)
2、确认电 ...

这里需要注意其他因素有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里需要注意其他因素有什么?

其他需要注意的主要是PCB布线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