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可不可以3路ADC同时开启3个数据流中断?

楼主(2016-08-09):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师,STM32F407,可不可以3路ADC同时开启3个数据流中断,比如说我现在 ADC1对应DMA2_Stream0,ADC2对应DMA2_Stream2,ADC3对应DMA2_Stream1,想同时用DMA2的三个数据流中断可以吗?

网友A:
1.看手册.猜测能不能行.
2. 看手册,有没有相关不能用的说明.
3. 实验一下.

另外,看官方提供的一些例程.尽量用官方例程的方法.

网友B:
根据手册描述是可以的。
Table 43. DMA2 request mapping
RM0090

网友C:
用DMA以前试过可以;
DMA中断没试过,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