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_link swd 烧录

楼主(2016-08-09):
用j_link给给stm32烧写程序,debug setting的时候连接不到device,求哪位大神指导一下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A:
连接好目标芯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好目标芯片没?

连接了 用的是swd的方式,接板子上的VCC、JTMS、JTCK、GND,还是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gaoyang9992006  大神求指导

没用过Jlink,我都是用的ST-LINK2,STM32开发板自带的那种

网友B:
楼主搞这个这么久,应该有STM32的开发板吧?stm32 nucleo开发板上有ST-LINK2
非常好用,基本上不用怎么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这个这么久,应该有STM32的开发板吧?stm32 nucleo开发板上有ST-LINK2
非常好用,基本上不用怎么配置 ...

做项目没有开发板 不然就不用这么痛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了 用的是swd的方式,接板子上的VCC、JTMS、JTCK、GND,还是不行

应是线连错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项目没有开发板 不然就不用这么痛苦了

做项目都不给买个开发板,赶紧去淘宝买个,明天就收到了 。也不贵,不到一百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是线连错了吧

我是讲j_link的VTref、SWDIO、SWCLK、GND分别连板子的VCC、JTMS、JTCK、GND,应该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项目都不给买个开发板,赶紧去淘宝买个,明天就收到了 。也不贵,不到一百块。 ...

一言难尽啊 那个板子是已经焊好了的

网友C:
stm32型号设置正确么?不要用自动识别型号

网友D:
1、驱动有可能不合适,这个你在设备管理器中查看;
2、Jlink固件有问题,这个估计要重新烧录固件;
3、查看硬件连接方式;
能想到的就是这几种情况了。

网友E:
检查软件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Jlink,我都是用的ST-LINK2,STM32开发板自带的那种

我有两块STM32的探索套件  ,上面集成有ST-LINK,一直想拿来烧写程序  但是一直不能成功,不知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G:
你这情况,应该属于找不到芯片,检查你的boot引脚,供电,复位电路,晶振电路,SWD电路

网友H:
工程项目要设置正确,再看看复位和晶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两块STM32的探索套件  ,上面集成有ST-LINK,一直想拿来烧写程序  但是一直不能成功,不知具体如何操 ...

看探索套件的手册,一般是拔掉一个跳线,连接外部的板子就好了。但还是那个问题,你的某一部分电路有问题,肯定还是连接不上。

网友I:
Jlink有现在有好多假货,淘宝上便宜的几十块,真的的话至少药上百块呢

网友J:
选择下器件的具体型号,再试。

楼主:
是硬件连接问题 现在解决了 谢谢